[家电] 求助洗衣机离合电机啪啪响怎么办

楼主(2022-10-20):
离合器电器电机啪啪响,甩干的时候会收进去弹出来,测电压三根线,中间公共,粉199v,紫230v,离合电机拆开看到粉跟公共是继电器的,从主板测粉色也是199,这是主板坏了吗
ps补充一下,离合电机拉到位,在弹簧作用下弹回去,然后又拉,的声音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A:
3线牵引器是带手搓功能的洗衣机用的,有断电复位,洗涤,脱水3种状态,排水时是2根线都有电的,具体原理可以参照
https://doc.wendoc.com/b792a7fc7 ... e7206a423cf9bc.html
另外测电压时不能把插头拔下测,可控硅截止时用万用表也能测到电压,
可以给牵引器直接通市电检查牵引器是否正常工作,有哒哒声可能是内部齿轮齿条等塑料件损坏,也有可能是内部开关未能断开导致的

网友:
学习了。每天都有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线牵引器是带手搓功能的洗衣机用的,有断电复位,洗涤,脱水3种状态,排水时是2根线都有电的,具体原理可 ...

拆开牵引没看到到损坏,牵引拉到位,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回去了,然后又拉又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线牵引器是带手搓功能的洗衣机用的,有断电复位,洗涤,脱水3种状态,排水时是2根线都有电的,具体原理可 ...

大佬网页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线牵引器是带手搓功能的洗衣机用的,有断电复位,洗涤,脱水3种状态,排水时是2根线都有电的,具体原理可 ...

内部行程检测也没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啦,跟程序也有关系。

网友:
检测排水时电机有无电压,如果时有时无,查主板;电压一直稳定,还是时拉时弹的话,牵引器损坏,更换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牵引没看到到损坏,牵引拉到位,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回去了,然后又拉又弹 ...

内部结构贴出来,才能给你意见。

网友:
应该是齿轮打滑吧!

楼主:
主板坏了,换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