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BAR+ U盘无损拆解,黑胶通用拆解

楼主(2022-10-20):
这几天对黑胶体U盘产生了兴趣,第一个成功拆解的是铠侠的,
工具:弯头镊子,或者其他夹子工具,需要硬度较高,不易变形的。
方法:夹住开口处两侧的金属点,倚靠在USB口上慢慢用力,就可以将黑胶体慢慢撬出来了。

切记,要固定在金属上,不然很容易损坏蓝色塑料部分,
第二个BAR+,首次尝试就损坏了一侧的塑料,
后面固定好了位置,慢慢尝试了几次就推出来了。

网友:
那个铠侠的是u366吗,楼主觉得值得买不

网友A:
这里不是搞个铁丝一勾就出来了吗?是试过了,不好使,研究的新的方法?

网友:
和我想得拆 不是一个拆

网友:
3楼正解,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拿个钢丝钩子拉一下塑料卡片就整个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是搞个铁丝一勾就出来了吗?是试过了,不好使,研究的新的方法?

下面那个灰色的应该才是三星自带卡扣,我刚拆出来的就是这样。原装的没有缝隙可以伸进去钩,只能用楼主的方法。

网友:
其实很多金属黑胶盘都是用铁丝去钩里面的塑料片,慢慢拉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