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修一个小熊养生壶(型号YSH-C06Q5)~好隐蔽的断点

楼主(2022-10-21):
同事的小熊养生壶,说是最近一次用完以后清洗的时候可能进了一点水,现在插电没任何反应,不通电

型号:YSH-C06Q5

拆开底盖,传统结构,2块板,一块电源板,一块控制板

在公司工具有限,只能带回家修,我又不想整个带,太碍事,于是大卸八块

就带这一块回家。

不通电故障,首先被怀疑的是电源板。仔细观察了一番并没有任何进水、腐蚀、烧焦的痕迹,板子干干净净的,挺漂亮。

反面,也很漂亮,用表粗略地测了下各个易损件,比如保险、22欧姆电阻、整流二极管、电源芯片等等,也未见异常。

话说这个电源可真省料,应该是个BUCK降压电路,300V来了以后就一个芯片(AP8505),一个电感,一个电解电容滤波就输出了,就连反馈电路也不用,它怎么调整输出的呢?

查了一下芯片资料才知道,原来它是固定5V输出的,孤陋寡闻了,第一次见。

既然查不出什么异常,那就通电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吧,先看看排线的定义,最下面是VCC,第二个是GND

表笔插上,通电,有5V输出,电源是好的,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应该出在另一块板上,先把另一块板拆出来

由于是非隔离电源,如果一边插着市电,一边手拿表笔在戳的话,会让我的菊花始终保持紧闭状态。为了不让菊花太累,找来一个排针

插在VCC和GND上

钩上可调电源的测试钩,用可调电源给它供电,再做进一步的测量

发现电流居然为0,估计是哪儿断路了吧

那就顺着5V进来的线路跑一下线吧,注意看,红箭头所指的VCC测试点是有5V的,然后顺着线路,经过3个贴片电容退耦、滤波,就到芯片底下去了,估计是连到芯片的某一脚上去了

然而我断了电,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用表笔在2排引脚上来回划,却没有一点儿蜂鸣声,奇怪了,难道断线点就在芯片底下,哪只有拆下芯片一t探究竟了,上手术台

取下芯片,底下还有红胶,注意看,红箭头所指的就是5V供电线的起点和终点,它俩不通,中间的线路看不出来有断的地方

把红胶刮干净,也没发现有断点(红箭头所指的这条线路就是)

最后没办法了,把靠近芯片引脚焊盘一端的铜箔刮出来,测量是通的,而测量焊盘却不通,那么断点就是红箭头所指的地方

考虑到如果用锡把线连上,再上绿油的话,会凸出来许多,把芯片垫高。其次最主要的原因是懒,我直接把芯片焊回去了,在外面飞线

再上704保护一下

找一条NTC插上,不让它报故障码

找个灯泡当发热盘,试机通过

第二天带回单位组装好,试机通过,正式交付使用

全文完!

网友A:
这毛病有点气人呀,不卸下芯片还不知道是哪一根线,卸下吧,太费事了。

网友B:
只要在同事前面加个女字,此贴必火!

网友:
故障确实够隐蔽,手艺不错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毛病有点气人呀,不卸下芯片还不知道是哪一根线,卸下吧,太费事了。

就是,害我拆芯片,还铲了好一会儿红胶,什么也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同事前面加个女字,此贴必火!

就算是女同事,一个用养生壶的女同事,估计也大妈级别了,年轻小姐姐不会用养生壶的。

网友:
手法简直有点深,领教了。

网友:
楼主这个功底很扎实

网友:
居然刚好在黑线处断了?这也太巧了,还是说那个黑色油墨有腐蚀性?

网友:
功底很扎实

网友:
这故障是有点难找,要我估计是换板了。

网友:
用这么可爱的养生壶,应该是女同事无疑了。

网友:
不错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芯片方便,220v进去,5v就出来了

网友:
带程序控制的烧水壶。

网友:
小熊的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楼主的手艺更高,这么隐蔽的断路都查找出来了。楼主拆贴片芯片用的是恒温加热片吗?没见到动热风枪或烙铁,更没有见到BGA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种断点真是考验人的细心了,楼主厉害,要是我估计就让它报废了

网友:
养生壶,咋个养生法,煮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