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卷帘门管状电机断电应急法

楼主(2022-10-20):
家里小店铺,卷帘门内跳闸断电,导致卷帘门无法开启。为了不破坏卷帘门,我父母爬窗户进去,还摔了一跤,万一摔断脊椎骨就玩大了。

在网上搜索到有备用电源(UPS),但备用电源的电池几年后会坏,再说备用电源经过一个控制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器也有坏的时候。

我想把卷帘门的管状电机线接出门外来,装个带锁盒子,紧急情况下隔壁借电或者带逆变器开关。

找到电机接线图,问群里大佬:直接接220伏交流电,白红或者白绿控制升降可行吗?

~~~~~

网友A:
你直接在门外顶端装一个插座 把卷帘门插头线移到门外岂不是更好?

网友B:
卷帘门不是都有个离合开关在门外,把锁打开,拉一下就变手动了,停电的时候改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帘门不是都有个离合开关在门外,把锁打开,拉一下就变手动了,停电的时候改手动 ...

但是在门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门外顶端装一个插座 把卷帘门插头线移到门外岂不是更好?

这个思路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门外顶端装一个插座 把卷帘门插头线移到门外岂不是更好?

被小偷知道了岂不变成如入无人之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小偷知道了岂不变成如入无人之境?!

你知道的太多了。。。。。。。。锁是摆设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小偷知道了岂不变成如入无人之境?!

插座只是电源吧,开启关闭应该有遥控吧。像楼主那样把控制线放门外,肯定不安全。

网友:
直接接220伏交流电,白红或者白绿控制升降,接线图都已经标明了顺和逆。

网友D:
卷帘门开个小门不就行了?我看到我们这边好多店铺的卷帘门都有个小门的。

网友E:
这个门标配摇杆,或者有拉线离合器。

摇杆的那种,正常摇杆在室内,但是可以装一个外置带锁的。
业界有成熟解决方案,就不需要自己瞎折腾了。淘宝搜:“双向穿墙手摇杆”
自己借个电钻,就能安装。

网友:
既然是跳闸导致的断电,把空开放大一级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小偷知道了岂不变成如入无人之境?!

怕小偷提着电水壶来烧开水吗?

网友:
3楼说的对。
楼主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卷帘门开个小门不就行了?我看到我们这边好多店铺的卷帘门都有个小门的。 ...

开小门等于换个门,还有就是寸土寸金的门面小门占地方,不知道谁用过门中门没有

网友:
车库门,应急开锁不是标配么

网友F:
门内空开跳闸(电机没有问题),没有必要从电机出线头那里接线,直接从原来的电机插座引两条线,在门外装一个插座,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借用外接电源开门了。不过,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借用的电源必须是【同相电源】,要不然会出大问题。【这点很重要,切记!】

网友:
既然考虑的就是开门的问题,也就是升门,选择白红线按楼主的思路引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门标配摇杆,或者有拉线离合器。

摇杆的那种,正常摇杆在室内,但是可以装一个外置带锁的。

专业!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门内空开跳闸(电机没有问题),没有必要从电机出线头那里接线,直接从原来的电机插座引两条线,在门外装一 ...

说的也是,主要是防止以后再坏了,应急。断电情况下,是不是同相问题不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