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40元左右5G路由器,最好的就是斐讯k2 ???

楼主(2022-10-20):
类似价位的,还有比k2好的吗?求教大家!

主要是配置高,功放功率大。

网友A:
记得有个30多块钱千兆有线口的的5G路由器

网友B:
这个价位最好的应该是光猫自带无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个30多块钱千兆有线口的的5G路由器

哪有那么便宜的?E8820也不止30了吧

网友:
不嫌老的话newwifi mini也便宜

网友:
我有个华三,有功放的,看得上报数码之家40块包邮拿去

网友D:
K2的百兆口你能喜欢的话,那就是它了,毕竟散热什么的做得位居前列。

网友:
百兆口,如果能接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最好的应该是光猫自带无线

k2比光猫自带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的百兆口你能喜欢的话,那就是它了,毕竟散热什么的做得位居前列。

主要是配置高,功放功率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配置高,功放功率大。

我就用,不输K2P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不输K2P

手机不好编辑,我用光猫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不好编辑,我用光猫的WIFI

一般都是低端光猫。你的可能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有那么便宜的?E8820也不止30了吧

诺基亚 贝尔 A-040W-Q
记得之前很便宜, 当时没下手, 现在贵了,也没什么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低端光猫。你的可能比较好。

华为WIFI6光猫,5G和K2P差不多,2.4G比K2P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为WIFI6光猫,5G和K2P差不多,2.4G比K2P强

那比常见的光猫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为WIFI6光猫,5G和K2P差不多,2.4G比K2P强

我们这里电信的光猫连个外置天线都没。还经常会断网,必须重启才有网,不然几天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 贝尔 A-040W-Q
记得之前很便宜, 当时没下手, 现在贵了,也没什么货了 ...

诺基亚,我之前买了2个用,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电信的光猫连个外置天线都没。还经常会断网,必须重启才有网,不然几天都没。 ...

湖南电信以前也没什么好光猫,我用的河南猫,现在开199千兆送中兴WIFI6光猫,之前送九洲的,不过都能稳定跑900多兆

网友:
诺基亚贝尔 WR330 MSG1500 MI R3G  E8820S 20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