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三色魔豆吊灯是怎样实现三色切换的

楼主(2022-10-20):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三色灯只有两根输出线是怎样实现三色切换的,用的是什么方案呢
中性光是交替点亮白光和黄光的吗?

网友A:
就是灯串反极性并联

网友:
应该是灯串反极性并联,中性光就交替点亮白光和黄光!

网友:
就两种颜色的灯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灯串反极性并联

岂不是灯在闪

网友:
里面有电源板的话,应该是同步整流桥加控制芯片,白光正向导通,暖白反向导通,中性白正反高频交流。线性驱动应该是正反可控硅整流桥。

网友:
惊讶,小学生才疏学浅了,也是不知道这个灯串反极性并联的概念,现在受教了。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感谢大神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