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德尔玛DEH-HS006手持挂烫机不出雾气

楼主(2022-10-20):
5、6天前,闵工拿来一个东西,说是不工作,看着这个奇怪的东西,咱根本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他说好像是类似于电熨斗的东西。他姐买的,用了几年了,现在通电不工作了。于是拿来先通电,一通电,红色指示灯亮起,看电流表显示有大约3.42安的电流加热,过了大概不到10秒左右,指示灯跳变蓝灯。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说明已经停止加热。按上面的蒸汽按键没有反应。看来故障就是不出气,原本以为故障很简单,无非就是温度保险损坏,轻轻松搞定。谁知道拆掉能看到的那几个螺丝后,根本打不开。于是在网上搜索拆机教程,根本找不到教程。只找到目前这款挂烫机现在还在出售,售价大约189到200元左右。还挺贵的。

既然没有拆机教程可借鉴,那就自己摸索吧。于是我和闵工两个人经过大约两三个小时的摸索,终于找到拆开这个机子的方法,并成功的修复。修好后本来是想提前发上来,但是因为最近比较忙,所以就拖到今天才发上来。

就是这个样子的,手柄可以折叠。

这个是正面,现在的人很少看说明书,厂家一再提醒要用纯净水,可是没有几个人看说明书,更别提用纯净水了,所以挂烫机在北方容易坏,多半是与所用水质有关。这个也与此有关。

这个是具体型号

拆完上面的几个螺丝后(注意是三角螺丝哦),图中画红圈处是这三个下面有卡扣,第一次拆会比较紧,该机的塑料应该真正的ABS工程塑料,多次撬动,没有发生破裂现象,说明外壳不是再生塑料

上面就是储水罐

画红圈处表示该机外面的橡胶垫在安装时要对应上下两个缺口

这是橡胶垫和缺口的所在位置,红圈所示

这是拆开按键的上盖

这是该机加热锅炉部分

原本想拆开加热锅炉,最后一看,竟然是整体是用铝铸造的

这是前面固定毛刷的外壳,原本以为是这里堵住了

这个是底部,左右外壳下面的卡扣与此相连。

长方形的空就是卡扣连接处

储水罐与加热锅炉的连接方式

这是取下外壳的样子,红圈处为卡扣,图中对应的是上方的卡扣

拆掉左右两边红圈处的螺丝,就可以取出加热锅炉与加热电机部分,该机的电机是220v9瓦一个类似小电机。

这个是电机部分,他的作用就是当加热部分开始工作后,电机工作把储水罐的水源源不断的供给加热锅炉

这是加热锅炉上面的装饰部分

这个是底部托架部分,红圈代表如果要拆除底部,需要拆掉两边的螺丝才可以将他取下来

拆开整体的样子

这里当时比较脏,类似有油的东西,就是桌子上面类似于酱油似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啥物质

是不是这个类似红色油漆一样的东西遇热后产生的东西。

原来堵得东西在这里面,也不好清理,最后用类似于细铁丝之类的东西透了透,然后试机,可以出气了。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挂烫机的工作方式,通电后红色指示灯亮起,机器处于加热状态。大约加热十来秒至30秒左右,加热完成,红色指示灯跳变为蓝色指示灯,此时按一下出气的按键,雾气开始往外喷,然后进水电机开始突突突的工作,储水罐里的水就慢慢的供给加热锅炉,直至加热管的水慢慢用尽。

网友:
帮朋友修过,今年才买的新品,竟然是电机坏了。由于还在保修期,判明故障点之后让她返厂免费换电机了。
这个对水质有要求那其实不如用老式的蒸汽,我家的松下都十几年了依旧强劲,一直用自来水。

网友:
水垢用白醋浸泡呀。酸碱中和,方便又不容易划伤物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堵了,搞过几个那种熨烫衣服的也是

网友:
要喝怡宝和农夫山泉,自来水不行

网友:
果然里面很脏

网友:
接一个过滤器!

网友A:
那个注水的玩意儿是电磁柱塞水泵吧,不会是220v电机.....

网友:
手艺不错,修复成功,还是听建议用纯净水好一些

网友:
我在苏宁电器买的贝尔莱德立式的那种,容量比这大,我都是买纯净水,内壁上多少也是有一些水垢。

网友:
水垢清洗剂泡一泡或许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注水的玩意儿是电磁柱塞水泵吧,不会是220v电机.....

您说错了,还真是220v,功率9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