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终于拆了个不是坑货的HUB,ORICO奥睿科PW4U-U3 4口 USB3.0 HUB(集线器)

楼主(2022-10-21):
前两天拆了个坑货USB3.0 HUB,裕合联的那个假HUB,四个U口只有一个是3.0的,其它三个都是2.0的,卖家挂羊头卖狗肉,已经退货退款,帖子地址在此:拆个坑货,裕合联USB3.0 HUB(集线器)

自己又在淘宝研究了一下绿联和奥睿科的USB3.0 HUB,综合了一下性价比,一番考量之后买了奥睿科的PW4U-U3这款HUB,各种优惠抵扣之后21块钱包邮,这个价格算比较便宜的了

就之前买过的奥睿科的东西,整体来说还行,比较有性价比

包装比较简单,HUB主机、说明书和一张优惠卡

确认四个口都是3.0的,就是比较紧,插拔略有点费力

背面的型号

HUB自带一个指示灯,不过亮度略低,强光下不是很醒目

卡扣结构,顺着缝隙用指甲就可以打开

主控是RayMX的RM1211,查了一下这个RayMX,是国内一家叫做沛睿微电子的公司的产品,公司位于合肥。USB导线和PCBA的连接用了支架,比较讲究,不是随便焊上就完事了

看了一下四个3.0的母座的焊盘,确认都是3.0的布局,这下没问题了

壳子的模具比较精细,比之前买的那个裕合联的坑货好多了

实测了一下SATA SSD+易驱线的速度,下图是SSD+易驱线在Z77原生3.0接口下的速度,测试的速度受限于易驱线

SATA+易驱线+奥睿科HUB的测试结果,和前面的速度基本一致,还略有提升
奥睿科这个HUB可以直接带2.5寸机械盘的移动硬盘,虽然看着线不是很粗,实际使用的时候供电方面没问题,2.5寸机械移动硬盘读写都正常,21块钱的东西做成这样,很满意了

悟空说了,把西天取回的经书拷贝到四个U盘里,然后师徒四人每人一个U盘,做四重备份,再过通天河的时候就不怕那老乌龟整幺蛾子的事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这个做工也一般啊,带硬盘的话担心损坏硬盘

网友:
绿联性价比不高,

网友B:
这个我看到经常推送,看来可以买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也一般啊,带硬盘的话担心损坏硬盘

我觉得还可以,试了几种不同的2.5寸机械盘,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淘宝看了一圈,绿联四口全3.0的比奥睿科这个贵不少,那就拣个实惠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硬盘是直接往主机前面插~~

坛友这个魔改机箱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看到经常推送,看来可以买了。谢谢楼主!

正价是22.9,全3.0还能带机械硬盘,值了。

网友D:
你说的这俩就是专门做这个数码配件的   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俩就是专门做这个数码配件的   还是不错的

绿联的较贵,最后还是选了这个奥睿科的

网友E:
这种不是大厂的主控稳定性一般不大好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是大厂的主控稳定性一般不大好我觉得

先用用看看,如果有问题再来论坛反馈

网友:
一看这个Raymx,再看外围,没有spi,集成dc-dc,12M晶振,直接就判断是螃蟹RTS5411-GR了,不用想那么多,所谓国产其实就是谁的激光打标更好看罢了

网友:
嘿嘿嘿,这个可以有

网友:
打劫!统统交出来!

网友:
老船长这数据处理需求很大啊

网友:
这回这个终于是3.0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恒古不变的定律。我手头上也有一条ORICO奥睿科的延长线,比2.0的粗

网友:
没有电源,还是不接机械移动硬盘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