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V6的地址看着有点晕啊,是不是路由的地址和接入的电脑的地址完全没关系

楼主(2022-10-21):
比如我看我的本地链接地址是:fe80::6091:2f7b:b1d2:47fe%13
我的网关也就是路由的地址是:fe80::92e2:baff:fe08:34%13

这两个除了开头一样以外完全没规律啊,是不是ipv6里地址就是这样没规律的?

网友A:
%分号前那部分是和MAC地址有关 %后是接口 fe80是local-link的IP

网友:
目前对于家庭用户来讲,没啥卵用

网友B:
什么叫没有规律?什么叫有规律?要排成一句英文句型么!

虽然没有规律,但一定有规矩,只要在规矩内运作即可。

同理IPv4也没有规律,只是它短小,你习惯了而已;你让一个没接触过的IT盲,他一样觉得没规律难记。

网友:
这玩意怕是离我们还远了点。暂时用不到吧

网友C:
这个需要补一下IP地址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补一下IP地址的基础知识

你给补补呗,我看了半小时还是晕,ipv4多简单啊,到v6这也太妖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没有规律?什么叫有规律?要排成一句英文句型么!

虽然没有规律,但一定有规矩,只要在规矩 ...

那至少说像你的本机ip是192.168.1.2,那你能猜路由的ip是192.162.1.1吧,这ipv6我死都猜不出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号前那部分是和MAC地址有关 %后是接口 fe80是local-link的IP

这个我知道,但是两个地址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吗?v4的时候不是可以用本机地址推路由地址吗?v6怎么推?

网友:
可以这样刷M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至少说像你的本机ip是192.168.1.2,那你能猜路由的ip是192.162.1.1吧,这ipv6我死都猜不出的感觉啊 ...

那可不一定是1.1,也可能是1.250,这还是掩码是255.255.255.0的情况,如果不是那就难了。

楼主:
可以这样水贴的吗?

帮忙我感谢,帮顶我欢迎,瞎喷的还是靠边吧,别来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D:
认得出,能访问就行了,还管什么规律。还能叫出花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得出,能访问就行了,还管什么规律。还能叫出花来啊

现在就是不能访问的问题啊

网友E:
一般根据mac地址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根据mac地址算出来的

有公式或者介绍资料啥的吗?前几天好像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
你这个地址是本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地址是本地的!

额……还是晕,那主路由的地址怎么看?
v4的话如果我本机是192.168.1.2这样的话我能猜主路由是192.168.1.1,那v6的这个要怎么算主路由的地址呢?

网友:
我的是ikuai获取的移动IPV6

是有规律的,你的这个地址明显有点对不上!

在cmd里面用ipconfig /all也可以看到IPV6的默认网关,应该是和上级一样的,不一样就说明获取的有问题!
我家里现在支持IPV6的设备,都可以不需要内网穿透即可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