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折腾一夜,七彩虹C.B150M - K全固态版V20主板前置usb就是不识别

楼主(2022-10-21):
折腾一夜,2016年装机的,七彩虹C.B150M - K全固态版V20主板,因为平时备课用笔记本较多,电脑长时间没用,今天朋友送了一个全新的机箱,我就索性换了机箱,新机箱前置面板有一个3.0口,3.0口正常。2个usb 2.0口,发现2.0口无法识别U盘,插上U盘LED灯亮,但是电脑没有任何反映,昨晚用usb电压表测量发现是电压只有4.15V,今天论坛有朋友提醒USB电压表可能不准确,刚刚用万用表接VCC、GND实测电压5.25V,那之前的usb电压表应该不准确,电压够了不识别又是什么原因呢?感谢!
微距看了主板有一个 pl 标识的是不是保险电阻?仔细看了红圈处本来就是空位。
求解,不胜感激。

网友:
主板供电,还有电源,

好好插下电源,有时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主板USB跳线上电压够吗

网友A:
把USB2.0 的V+切断,直接飞线到电源硬盘接口的红线,一般的前置县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压降,应该是主板受到损伤了。

网友:
晕,这种电压表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SB2.0 的V+切断,直接飞线到电源硬盘接口的红线,一般的前置县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压降,应该是主板受到 ...

谢谢,请问您估计什么原因导致主板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您估计什么原因导致主板问题?

比如偶然的短路,或偶然的静电,导致USB保护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偶然的短路,或偶然的静电,导致USB保护芯片挂了。

关键是主板上2个usb跳线都是这样,这2个不是独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主板上2个usb跳线都是这样,这2个不是独立的吗?

供电可能是一路,好多USB保护芯片都是双路或四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偶然的短路,或偶然的静电,导致USB保护芯片挂了。

还有直接把+极飞线到硬盘+线会不会电流太大?

网友:
usb供电是可关断的,这关断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直接把+极飞线到硬盘+线会不会电流太大?

你这个问题就跟在63A的空开下接一个1W的灯泡能不能烧掉一样。只要不是恒流源,就不会把电流强行给负载,而是根据负载的功率供应相应的电流。

网友:
这个问题得跑线路哈,不可能就你说的情况准确定位到某个元器件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就跟在63A的空开下接一个1W的灯泡能不能烧掉一样。只要不是恒流源,就不会把电流强行给负载, ...

你要注意他的说法,他已经把红线省略了,你这样一说,他直接接到黄线上,你就害了他。

网友:
找个正经万用表测一下主板上面的usb 9针座子上的5V对不对,再查查贴片保险丝阻值或者前后电压。我的主板usb保险丝坏过一次,36欧,带载就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注意他的说法,他已经把红线省略了,你这样一说,他直接接到黄线上,你就害了他。 ...

哎呀,我只是打个比方........红色+5V,黄色+12V,楼主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
最好换个电压表再测下,这种的准确性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SB2.0 的V+切断,直接飞线到电源硬盘接口的红线,一般的前置县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压降,应该是主板受到 ...

请老师指点一下,刚刚用万用表接VCC、GND实测电压5.25V,那之前的usb电压表应该不准确,电压够了不识别是什么原因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老师指点一下,断开哪一个?感谢!

“V+切断" 都理解不了就别折腾了,一个USB HUB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