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lgv20。火龙820必须弄散热

楼主(2022-10-21):
可以换电池的很少见了吧。烧cpu的不有6太多。820的lgg5一样烧。这台听歌不错屏幕比现在的多数屏幕舒服。改散热也容易。直接硅胶贴片加上原来的铜皮撕了不需要硅汁的。泡沫垫必须准备好。拆螺丝的时候按手机上的位置顺序插入固定好上螺丝不出错误。不问为什么。都是泪啊

网友:
孔子曰:放螺丝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确实这样放螺丝应该不会多一个或少一个了

网友:
放螺丝的方法学到了

网友:
新方法放螺丝 位置又对好

网友:
橡皮泥放螺丝也好

网友:
看起来上面的螺丝貌似是一样大小的。

网友:
LG东西不上不下,一直打不过三星。

网友:
学吧,都是宝贵的经验,插好螺丝也不会到处跑了

网友:
可换电池结构友好,几十元能很快满电。后来像华为荣耀20等不可更换电池,自己换电池得拆胶,或者手机修理店。

网友:
改了用来干什么啊。 。。。

网友:
骁龙820已经老掉牙了,没必要瞎折腾了。

网友:
之前用过双面胶,大体一个手机大小的胶底,拆一个螺丝就把螺丝对应到双面胶手机型的对应位置,这样拆出来的螺丝位置不会错,哈哈哈

网友:
不怕螺丝多一个,就怕长短位置放错

网友:
单反相机也是这样,恨不得一个螺丝一个规格。

网友:
孟子说:放螺丝这个方法非常妙

网友:
这部机子的屏幕是LG自家的,也是奇葩,IPS屏幕烧屏。

网友:
放螺丝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怕螺丝位置放错,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