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爸捡的左拉电动平衡车,有认识的吗?请教一下型号及充电相关问题

楼主(2022-10-21):
上周末傍晚,老爸叫去,说有东西让偶看,具体什么东西他也说不清楚,只能一头雾水的去
好家伙,原来是台平衡车,有点重
说是在楼下垃圾桶旁捡的

偶也没接触过这玩意
这面应该是正面吧

背面,底面只有张警告贴纸

应该是充电口和开机键
按开机键没动静

轮子挺大,盖板不知道是不是灯

这边轮子没气压,不知道是不是内胎漏气了
盖板破了个块,估计是撞上台阶了

脚踏面是这样,查标牌是左拉
logo下可能是显示屏,二维码是个APP

充电口细节,好像是航空插座

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或主板坏了,要折腾自行车没时间拆它,爸妈家先放着
后来在马家、狗东看了下,左拉好像是山货(号称德国神马的),型号查不到,看外形像什么越野款,电池电压也搞不清楚
有木有熟悉的坛友,请教一下,这个充电口是什么型号的?针脚排列?适合的充电电压是多少?先谢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大神账号被小菜鸟道了?拆开就知道,反正要整,来个彻底的。

网友C:
你爸什么神仙小区这是?这种东西都有人扔

网友:
扔的?这玩意儿不便宜,看外观也还行,哪家小孩玩了不动了,顺手放那的?

网友:
这种平衡车应该都是通用的,参考下,看看是否有帮助。插头直径大约9mm

网友:
一般是电池没电了,主板很少坏,电池大多数是42V的,充电用48V电压。个别小型的也有36V的,使用42V电充电。充电口可测量出来,一个是空脚,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与外壳搭铁。

网友:
这也能捡得到

网友:
这用锂电电动车的充电器36V的来改怕可以。

42V。

只知道楼主有事干了。恭喜恭喜。

网友:
元首故意的吧,这些问题对你是个事吗?
拆开一看就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就知道了。

这段时间要折腾两台渣渣自行车车,另外谨慎起见,等段时间再拆它

网友:
充气轮胎的平衡车,这个很好啊,通过能力比6.5寸车辆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爸什么神仙小区这是?这种东西都有人扔

只能说,有些人就是神奇(褒义词,无任何贬义)。
比如我所居的这个小区,各楼下的垃圾桶能被人一天翻好几遍,按说应该剩不下什么好玩意,但我们楼道的老爷子,总能捡些有意思的玩意,比如:报废的电脑主机、喷墨的打印机、插卡的固定电话……

网友:
楼主告诉我位置,我去蹲点守着,要是没回复我等下再问

网友:
大概率电池饿死了,或者保护板保护了。这个小区厉害了。

网友:
恭喜元首,一般是电池过放了,拆开补电吧

网友:
这种比较危险,不愿意玩

网友:
这都能捡到啊,这边垃圾桶一天几个人轮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账号被小菜鸟道了?拆开就知道,反正要整,来个彻底的。

不是,主要是考虑谨慎点,万一有人找呢(虽然业主群现在也没相关消息)

近期没空,先放一段时间再拆

网友:
楼主威武,这都能忍住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