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贴片时代,如何无损拆卸多脚元件?

楼主(2022-10-21):
老早就有个苦恼:贴片时代,如何无损拆卸多脚元件?以昨天的为例

连接的铜箔在上面,过孔内充满了焊锡,以为用吸锡器把4个脚的焊锡弄干净了,结果,悲剧了

最后没办法,只有这样了
===============
二手的热风枪也有,如何快速、无损的拆下元件(不一定就是损坏的)?欢迎各位坛友交流

网友:
绑顶。学习观摩下

网友A:
背部焊点堆锡一直加热,等都融化了一拔就下来了

网友B:
这种直插的如果是单面的话最简单的估计就是锡炉了吧。用风枪也行,就是要夹好,否则难操作。如果焊点比较接近还能用大团的锡一起拆也好拆。最精细的肯定是用吸锡器了,不过吸锡器一定要对好,否则吸力不够

网友:
反正我是保pcb不保元件,像这种含塑料得插接件我拆下即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部焊点堆锡一直加热,等都融化了一拔就下来了

4个在一起的元件还好说,关键是2个固定脚是接地的,热量散失的特别快

网友:
电压不稳电脑主板烧了,打开看看怎么回事,拆开看了看密密麻麻看着眼花的小元件我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在一起的元件还好说,关键是2个固定脚是接地的,热量散失的特别快

还不就是你烙铁回温不够快,直接上锡炉吧

网友:
风枪加热加PCB,再用烙铁拆.或者直接用风枪加热等锡熔化了直接拔下来!

网友:
帮顶,特别是一些塑料接插件,风枪加热到焊锡化了塑料也软了,不是把脚留在PCB上就是脚拔出半截

网友:
只能用风枪加热。

网友:
脚密集类又有大面积地  风枪主攻 大面积升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插的如果是单面的话最简单的估计就是锡炉了吧。用风枪也行,就是要夹好,否则难操作。如果焊点比较接 ...

业余模式下,如何打造小成本的锡炉?专业的网上也有卖的,但用到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
学习高手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业余模式下,如何打造小成本的锡炉?专业的网上也有卖的,但用到的几率太小了。 ...

买个小点的也不贵吧,自己搞太麻烦了,而且成本也不低啊。用那种PTC的恒温加热板加上个铁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小点的也不贵吧,自己搞太麻烦了,而且成本也不低啊。用那种PTC的恒温加热板加上个铁盘子? ...

用PTC的恒温加热板加上个铁盘子,这个可行
手头有现成的PTC,再找个小铁盒子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合适温度(250以下)最大风直接对着吹,吹久一点,就能完好无损的拿下来(如果看到连接器塑料有融化的趋势就调小温度)

网友:
PTC的恒温加热板加上个铁盘子好办法

网友:
热风枪,不过我一般不喜欢用风枪,把控不好火候,容易吹坏背面的东西。还是刀头烙铁好用,融一坨锡,刀头来回快去拉几下,趁热,引脚的锡都融化时,迅速拔下多脚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