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 为什么有的手机1%电量能用很久?有的10%却很快关机?

楼主(2022-10-21):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手机电量剩余10%,却很快就关机了;有的手机命名只有1%的电,却又感觉可以用很久。

答案其实很简单:手机电池的剩余电量很难估计,大部分时候手机自己都不知道精确的电量!

如今的手机都是用锂离子电池,它对环境很敏感,尤其是温度,而且存在自放电现象,不使用也会慢慢损失电量。

专门用来管理锂电池状态的,叫做电池管理系统(BMS),具体工作包括避免过充、避免严重自放电、控制温度、检测电量等等。

其中,电量检测是借助一颗名为电量计的芯片监测电池电压,再结合一系列复杂算法,推算出剩余电量。

但实际上,电池放电状态是不稳定的,电压也在随时波动,由此推算出来的电量存在误差,有时候还会非常大。

另外,每家手机厂商都有一套自己的BMS,制造工艺也会让每块电池的老化程度、放电速度都有所不同。

所以,你看到的剩余XX%电量,就是给你个大概参考而已。

网友:
电源芯片的管理方案不同而已。

网友:
新电池时1%就是1%但随着电池容量下降可能30%才相当于新电池的1%,越到电池寿命最后,计量显示的偏差越大,甚至还有40-50%就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有时电池不行了,也是10%以下直接关机

网友:
小米的20%都突然自动黑屏关机,后面越来越快,只能换电池

网友:
原来是不靠谱电量管理系统。

网友:
曾经的小米MAX2钉子户5年,期间换过三个电池,总结出来,如果电池没衰退时,5%电屏调也最低亮度也能顶两小时,满电能用两天,如果电池有衰退,20%电量也会说关机就关机

网友:
电池内阻大!

网友:
长篇大论,还不如直接我直接告诉你原因,手机有个关机的门限电压,低于这个电压就关机,电池老化,大电流就会导致电池检测的电压低于这个门限电压,然后就黑屏死机了,你老化的电池播放手机中的视频还是能坚持几小时的,但你若是在那时间打开淘宝,那就直接暴毙了。

网友:
半年红米,感觉30以下很快就能掉没了,充电焦虑ing

网友:
因为它发现如果显示“0%” 还不关机有点尴尬,所以在关机之前就一直显示“1%”,实际早就不到1%了。至于10%很快就关机的那些个,纯属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