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关于老旧笔电升级内存的建议

楼主(2022-10-21):
相信因各种原因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使用较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现在电脑整体上还是性能过剩,无须升级CPU,升级内存是一种简便经济可行的方案,我在一台富士通p772机上升级内存至16GB,成本仅100多元,可以正常运行photoshop、CAD等耗内存较多的软件,如果你使用此类软件频度不高,平时多用来上网及普通office类应用等,那么升级内存还是十分可取的,合理可用能用才是科学使用电脑的真谛。

网友:
DDR2想升级内存也升不了多少

网友:
谁告诉你的笔记本CPU不能升级?

网友A:
3年5年的如果应用不追新,性能够,继续用是节约。年份超10年的还继续担当主力机,只剩下一个字。。。Qiong

网友:
谢谢分享。升级空间不大。

网友:
升级内存效果明显。

网友:
升级内存效果明显

网友:
对于十年以上的老电脑和老笔记本电脑,更换固态硬盘比升级内存的效果要显著的多。当然,内存能升级可以一起升级了。

网友:
可能我的也能用到很多年

网友:
还要分情况:DDR2的性能太差,就算了吧!
DDR3可以升级加内存!4G 8G 16G等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网友:
运行吃内存的软件,升级大内存当然有用。看网页视频的话,4G和16G基本一样

网友:
CPU性能足够的话,可以考虑升级双8G内存,一般玩4G*2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年5年的如果应用不追新,性能够,继续用是节约。年份超10年的还继续担当主力机,只剩下一个字。。。Qiong ...

我三个笔记本 都是主力  两个10年的了 真穷

网友:
老电脑升级,都是从内存和硬盘下手

网友:
用d2的芯片组大多限制到4g了,

网友:
老电脑  散热  内存  固态硬盘 是关键,如果cpu确实性能跟不上,照样换,自己淘个拆解的,老的多数是可拆的,新一点的都是fpga了,成本高不值得

网友:
老笔记本升级固态和内存,基本上立竿见影,不过CPU如果性能跟不上还是板载的,那还是别折腾了,直接换机器就好。

网友(2022-12-01):
升級內存和SSD內存 是老機升級最有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