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传统电池diy层叠电池一例,给寻线仪换锂电

楼主(2022-10-21):
坛友在这方面的改造作业  有几例不错的,体积做到同样大小
而茶这个就有点惭愧了  外形巨大

手头的寻线仪手柄   电池仓比较长   用成品的AAA两节盒子试了下   可以放进,
这就有点意思了~

于是把平时攒的各种材料翻出看 ,升压板  有了,AAA电池   电池扣 。。貌似都有
那就开工呗

初步连连

因为打算把元件面朝下   PCB上先加了导光柱    过程未拍图片

充电中。。。 小光点 红光

充满电了

一节锂电池

最终把电池扣上多余的线剪掉了  紧凑一点

刚好塞进

由于时间不多   5V充电口还没引到壳体上
等有时间再搞

这个案例适合电池仓比较宽松的情况
材料都是成品  难度系数0     只要有耐心即可完成

网友:
干得漂亮,实用就好。

网友:
两串锂电好用

网友A:
不用升压,,,2个AAA锂电串联即可

网友:
有成品的有些直接就两锂电串,保护电路都没有

楼主:
用了1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升压,,,2个AAA锂电串联即可

电池只用了1个,
升压板模块板载有1S充电和USB电源接口

网友:
3颗铁锂串联就可以吧

网友B:
看的我也想把寻线仪改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升压,,,2个AAA锂电串联即可

两个满电8.4V 可以用 吗?

网友:
体积刚刚好

网友C:
其实使用一体的9V电路板比较方便

网友D:
升压板静态电流怎样,没看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也想把寻线仪改一下了

我是不打算再买6F22了
手头大概有5、6个工具需要用到  包括寻线仪主机

楼主:
能扣上盖子  已经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使用一体的9V电路板比较方便

这个升压板除了尺寸略大   带载能力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板静态电流怎样,没看见开关。

没测过静态电流, 带载还可以

寻线仪上有电源开关,目前没去动寻线仪的电路和壳子
这个diy项目纯粹是做了一个6F22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