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源型号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10-21):
厂商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这样一个系列不同功率的电源可能用的是相同方案、元器件也大量复用。按照常理,电源方案的原型机通常是资深工程师设计的,之后在这个原型机上衍生出来的其他功率版本很可能是普通工程师开发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某个采用相同方案的电源系列最开始的那个型号才是最值得购买的?

网友A:
这个证那个标的就是随便加的是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 资深工程师开发的时候就考虑好不同功率版本了 制造的时候使用不同的BOM 只需要很小的改动

网友:
系列中找销量大的型号买错不到哪去,但得对照自己电脑的功耗适当留余量

网友:
功率不同主要元器件参数肯定也不同吧,虽然电路可能能够通用

网友:
后续也可能换器件而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证那个标的就是随便加的是吧

国家认证能随便加?

说话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家认证能随便加?

说话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

也许厂家不敢加,商家会模糊的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厂家不敢加,商家会模糊的添上。

问题是你为啥不看厂家的参数,要信商家的忽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