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松下R-306收音机

楼主(2022-10-21):
这台收音机据朋友说不是正宗松下产品,但看工艺和元件不象国内生产,倒是有管子和后壳标志有马来西亚字样,是不是马来西亚生产的有待考证。该机的问题是收台声音极小,开到最大都听不清楚,另外短波2没有声音。拆开先检查低放部分,在音量电位器中点输入1KHZ正弦信号能够输出放大约400倍的电压信号,说明低放部分正常,又在天线输入465KHZ扫频信号,检波输出的中频曲线正常,放大超过6000倍。既然检波之前正常,音量电位器之后又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检波二极管后到音量电位器之间,而检查发现耦合电容两端的电路都是通的,这就奇怪了,无奈就试着用导线将耦合电容正极与电位器连接起来,结果放音正常了,应该是两者之间的印刷线路有断裂,但懒得查了,就连着吧。波段开关打到短波2,检查各档开关连接没有问题,却发现有的接触片靠得太近,可能使某些地方产生短路,就所它拨回正常位置,结果短波2正常了,就此修复。

用导线把检波后的耦合电容与音量电位器连接起来,声音放大恢复正常

在检波二极管端测量中波曲线正常

在音量电位器输入1KHZ正弦信号,放大正常。

网友:
这收音机有年头了。

网友A:
高大上的检测设备,楼主手艺也不错。

网友:
老的电路反而没有接触过。很老的东西了,竟然还能工作。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正品松下,里面的器件没有一个像国产的。

网友:
老物件耐用。

网友:
LZ是用哪款扫频仪配合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
充满岁月的沉淀。

网友B:
如果是电子元件坏了很难找到原装的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检测设备,楼主手艺也不错。

除了这台示波器,其他不是自制的,就是二手的。

网友:
全分立件的,够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子元件坏了很难找到原装的更换。

这倒是现实。只不过小日本的元件或者是小日本技术生产的元件,大多比较靠谱,不容易损坏。从检查来看,唯一不怎么靠谱的是开关,这开关接触片竟然走位了,质量不怎么样。后盖那个高低音开关也是接触不良,接触片都发黑了。以前我手头的三洋收录机,也是转换开关硫化发黑,接触不良,看来小日本制造的开关也是不怎么样,不过也可能是厂家选择不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现实。只不过小日本的元件或者是小日本技术生产的元件,大多比较靠谱,不容易损坏。从检查来看,唯 ...

除了开关外还有调节可变电容也是故障率比较高的我就用坏了好几部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因为经常频繁换台导致的。

网友:
能修这样的收音机都是高手

网友:
收音机有年头了

网友:
现在电磁干扰太大,除了调频,短波中波基本没法听了~

网友:
充满岁月的沉淀

网友:
这技术就厉害了,会修收音机都是高手

网友:
外观造型挺好的,漂亮

网友:
1979年的机子能保证如此质量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