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JST母头拆线

楼主(2022-10-21):
手机取卡针,插入平的那边插针上方(有一个很小的孔),拔线即可。
主要是买了一些头,结果与通常的正负极相反,怀疑是插错的废品。拆剪开一个找到上述方法。

网友A:
没有强迫症其实直接反着焊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强迫症其实直接反着焊接就行了。

不行,差点短路。所以必须改。

网友B:
把卡子压下去就能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卡子压下去就能拔出来了。

有倒刺,压不下去。要用手机卡针把倒刺压倒。

网友:
这个插针跟sm插针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