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拆个德力普的1.5V锂电池液晶充电器 Delipow DLP-505

楼主(2022-10-21):
今天拆的这个1.5V锂电池液晶充电器的型号是德力普DLP-505,自己跟电池是套装一起购买的,目前充电器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充电了,拆开顺便看下能修不。故障现象是:当放上没电的电池屏幕不显示也不能充电;放上用了一段时间的有电的电池,就显示满电图标,同样也不能充电。套装是从狗东上买的,刚出质保期他们就不管了,这太tm坑了,售后说让我买新电池,尼玛的,这是电池问题么,这回答极不负责!!!
厂家不管了,自己拆开看看吧,这是整体外观

外观

外观

背面的就四个固定螺丝,检验封条都没贴到螺丝孔上,螺钉已拆除,塑料壳的做工很一般,就用过一次。
继续拆,拿掉后盖

直接看到的就是整个PCB板子了,主控芯片磨掉了型号,光秃秃的,这个片子应该是负责液晶显示和充电检测,不知道坛里有懂这种充电器原理的大佬吗?
此充电器用micro usb的接口供电,输入电流要求5V 2A,输出电压是单节4.2V,电流500mA*4,可以同时充四节AA或AAA电池,每一路都有一个丝印P35L的五脚芯片负责充电,根据丝印没找到这款芯片的具体参数,有弄过这方面的坛友,给指点下是什么芯片及工作原理。

图中画圈的就是这个丝印P35L的五脚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放上电池检测数据不准确而不能充电呢,真心希望有懂行的大佬给指点下,谢谢!
PCB板子是单层的薄板,中间一颗固定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把板子取下来了,

下面是通过排线连接的一个显示小板,没那么小的螺丝起子就不拆下面了。
插上5V充电头就亮起简单的墨水屏的显示和自检,两三秒后没电池充电就自动熄屏了,没任何显示,放上电池就如刚开始的故障描述,无语中....
电池就是这种样式的

1.5V恒压电池,电芯用的是3.6或3.7V的锂电芯,充满的截止电压是4.2V,充电器坏了之后我用的单节锂电充电板单独给电池充的电,就是操作不太方便,也能给电池充满电。
希望有懂这种1.5V恒压锂电池充电器原理的给提供点维修思路,看看还能修这个充电器吗,或者有类似的改造方案也行,希望坛友不吝赐教。

网友A:
至少它不是个傻充,比三洋松下之类的还是有差距的,某鱼上大把便宜的镍氢充电器,我之前送sony的竟然没人要,估计太挑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它不是个傻充,比三洋松下之类的还是有差距的,某鱼上大把便宜的镍氢充电器,我之前送sony的竟然没人要 ...

楼主的充电器是 1.5V锂电池 充电器,不是镍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充电器是 1.5V锂电池 充电器,不是镍氢的。

看走眼不好意思

网友A:
会不会充电器输出1.5v是电池里面升压到4.2或者本身充电器就是直接输入一个比较大的电压,正真的充电电路在电池里面,感觉后者比较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充电器输出1.5v是电池里面升压到4.2或者本身充电器就是直接输入一个比较大的电压,正真的充电电路在电 ...

我测过那个丝印P35L的1脚和5脚的电压,1脚到5脚串了个3.3K的电阻。不放电池时1脚和5脚对GND是有几个不断跳变的电压,貌似很规律,我拿了一个3.7V的锂电池接上就能充电,充电过程中我分别测量1脚对GND电压是1.05V,5脚对GND是0.65V,应该是通过这个3.3K电阻降压检测了个数值,锂电充满的截止电压是4.32V。我猜这种1.5V恒压电池应该是将3.7V或3.6V的电芯做降压输出的方案,3.7V以上充电,1.5V恒压放电。

网友:
把各个元件补焊下,没准就好了。

网友:
父亲买的早期版本,得力普1点5伏锂电池,指示灯充电器输出电压3到4点5伏跳动,普通锂电池充电器拒充,估计是1点5伏电路脉冲检测,电盒子也是。聚吉最好,每节有独立指示灯,找废旧USB数据线剪开,5伏直流头电源等,接对正负极能直接充电,可惜价格比德力普电盒子贵。聚吉1点5伏锂电池低电压提示好点,其它最怕在录音笔等手持机,突然断电漏录。存放都有静态电流问题,要每3月充次电,避免被电路过放。

网友C:
自己研究吧,这个芯片不好买,截止电压4.35v的,不明白为啥充1.5v或者4.2v的,PDG图看下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研究吧,这个芯片不好买,截止电压4.35v的,不明白为啥充1.5v或者4.2v的,PDG图看下面吧 ...

非常感谢这位坛友的资料,您提供的资料很全面,我仔细研究下!

网友:
这个牌子是不是跟某量差不多?

网友:
售后不管就差评

网友(2022-11-21):
这种1.5V的锂充电池  里面是14500锂电池通过电路转换成1.5V的
德力普我也买了几个,还行吧。
对电压比较看重的    这个比镍氢好,镍氢电压不足,有马达的设备转速不行。
有钱就买一次性铁锂或者好的碱性电池,初始电压和电量都非常牛。

网友D:
这种电池充电4.2V 放电1.5V 充放同口 怎么做到的? 有拆过电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充电4.2V 放电1.5V 充放同口 怎么做到的? 有拆过电池的吗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充电4.2V 放电1.5V 充放同口 怎么做到的? 有拆过电池的吗[

网友:
关注中,看看楼主如何修复

网友:
会不会充电电压也是1.5付左右,里面的电路同时具备升压充电和降压输出的功能?

网友:
德力普德力西,分不清楚

网友:
德力普的感觉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