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供电的输入电容为何会爆浆

楼主(2022-10-21):
一块老显卡,发热量不大的亮机卡,插电脑上试机不亮,检查了下有显卡上几个电容顶部鼓包开槽了,电容规格是1000uF16V的,是直接和PCI-e的供电12V相连的,后面才是核心和显存的供电电路,低压输出的电容都正常。我就奇怪电容耐压合格,波纹是VRM后面电容在吸收,这个爆浆的电容只起到了维稳作用,为什么也会爆浆?

网友:
长时间高温烤的,电解液性质发生了改变,也就是变质了。

网友: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亮机卡的质量很差

网友:
这跟电源质量,电容质量,温度都有关系吧

网友:
老显卡压力大

网友:
就是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这一批次的货不好啊。。。。。。

网友:
质量问题呗,元件选择不过关

网友:
电容质量差是爆浆原因

网友:
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
电容质量差  长时间高温烤的

网友:
电解电容时间长了就是容易坏的

网友:
这是计划报废的一种手段,可以做到刚过保修期就坏...换日本长寿命电容

网友:
换一个 电容再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