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治一下厨房水管的前列腺炎

楼主(2022-10-21):
前段时间,厨房水槽水管开始开始滴水,懒得去修理,就在下面放了一个盆子接水,用来洗菜。

后来被老婆大人发现了,勒令买一个新的。
某宝上一看,经济一点的评价特别不好。有漏水的,有用了一段时间就生锈的。我这个水龙头用了十年多了,也没生锈。想想干脆换个阀芯吧。
阀芯有两种,3.5和4.0的,所以拆开看看。
先找到这个标志,其实是个塞子。
拿条塞子后下面是个孔,里面有一个螺丝。

拧松这个螺丝可以把把手拿下来。

然后拧掉这个装饰环。

猜下这个大的压景螺丝。

拿掉阀芯后就是这样的。
三眼,上面两个眼是分别进冷水和热水的。
下面有两个孔,是用来安装阀芯定位的。

量一下,应该使用3.5的阀芯。

阀芯的两个状态。

既然拆下了,就看一下问题是什么。
拆开阀心

也量一下

所有部件。关键的两个部件没问题

关闭很严实。

单冷单热状态。

感觉应该是使用时间长了,因为磨损,造成压力不够,有一些间隙。

在这个相对不动的位置,加一层垫子。

再把阀芯还原

装回到水龙头上,大的压紧螺丝徒手拧紧都不漏水。完美。
作案工具。

谢谢观赏!
祝各位朋友周末快乐!

网友:
这个阀芯有卖的,几块钱一个陶瓷阀门的。

网友:
可以买个阀芯换上

网友:
省下几百大元、、、、鸟。

网友:
修修能能挺十年

网友:
不就前刚给浴室淋浴混水阀换了个陶瓷阀芯~

网友:
自己动手给水龙头做手术,又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你这个水龙头是铜的,质量挺好,换个阀芯必买新的强多了

网友:
加的这个垫子,估计用不了多久,看起来是发泡类的,用时间长了,被压缩了,还是不能好好的封水

网友:
我前阵子也给厨房水头换了阀芯,每天开关次数多老化滴水了,几块钱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要是本来家里的水龙头质量可以又可以换阀芯的话,自己换阀芯的确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有个装饰环那里锈住了,那东西又挺软,就不知怎么拆了。

网友:
陶瓷的阀芯日久磨损,加合适的垫片补偿磨损,也这样干过。

网友:
以前的水龙头用橡胶寿命短,现在用陶瓷阀芯用了十几年都没有问题,技术进步大家都受益@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采取的办法和楼主一样,但坚持不了多久,感觉滴水的问题应该是那个三个环的蓝色胶垫老花所致。

网友:
学习了,新龙头买来就拆开登记阀芯型号,等漏水了直接网购换上,免得要拆两次。

网友:
你这厨房用品,用词不当呀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个垫子是否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