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光威480g sm2258xt,开卡后格盘卡死,颗粒印PF29R04T2AWCMG2

楼主(2022-10-21):
求助 光威480g sm2258xt,开卡后格盘卡死,颗粒印PF29R04T2AWCMG2,一个颗粒

本来的情况是h2testw每隔几百M或几G,就会一次校验失败

用2258xt IM3D 几个版本尝试开卡,都是自动识别
Intel,2048Gbit,PF29F02T2APCMG2(L06B_L06B)(SM2258XT)(CMDD5)
Intel,3072Gbit,PF29F02T2APCMG2(L06B_B0KB)(SM2258XT)(CMDD5)

用这两种尝试有开出过 Auto下的 601g还610g,以及447g,但怎么开都是通过后,进行格盘就卡死,手动指定IDEMA到比较小的容量数字开出来也一样情况

这个要怎么整,各位大神帮忙下

楼主:
更正 是用urwtest测试

网友:
跑一下rdt 用rdt结果开卡。不指定容量。

网友:
开mlc模式,最大512g,然后跑跑rdt,3圈起步,ecc设置这种白片可以试试slc8,mlc8

网友:
1.要多积累论坛的经验
2.这个是英特尔服务器上面拆下来的颗粒,BOKB模式单颗粒720G
3.厂商出来480G是因为里面有2个或者1个CE坏块太多或者炸CE,所以只能开480G
4.没有厂商开MLC模式,有钱不赚是傻子
5.自己手动屏蔽坏块多的CE重新开卡就OK了

楼主:
用Q1121工具选B0KB,跑RDT,结果如图一,应该是CH0的CE3有问题,
所以开卡时选参照RDT,勾CH0,1、CE0,1,2,如图二,开出480g(457g)
但urwtest还是整片红。这个开卡参数该怎么调整呢

再来是想问,这种情况下smart的几个指标为什么不报错,也不进行重定位。存储数据都已经明显坏了的情况下。

楼主:
还在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