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MIIX510/520平板电脑换电芯BSNO4170A5-AT

楼主(2022-10-21):
电量在50%以下,并且在高负载的情况下,随时有自动关机的可能,无奈只能换电池了,成品在150左右,换电芯能省100,但是没有尺寸正好的,挑了价格便宜的电芯,力神5000的,这个也是小米10000充电宝高配版的电芯

可惜尺寸不是太完美,原尺寸是4070105,力神是4858102,都是5000的,宽度有余量,加完贴纸稍微厚一丢丢,再大点,薄点,就好了

关于电量问题,店家是放电到3V得出的5000,实际3.7V就保护了,放不出5000

楼主:
今年锂电池涨价很多,力神5000,16一个,运费10

网友A:
新能源带动锂电价格涨了

网友:
换电芯能省100

楼主:
换完,充了一次电,健康度只有82%?可能需要几次循环吧,刷短视频5个小时左右

网友B:
能换这个也要有技术活,不然。100块也省不了。

网友:
换的真不错,稍微厚点自己用没关系

网友:
有能力换电池好羡慕,有机会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这个也要有技术活,不然。100块也省不了。

没啥技术含量,照着原来的弄就行,好在这个没有变态的断电锁死

网友:
楼主是拆下来老锂电池,再装上新电池,中间断开了正负极?没有出现锁定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完,充了一次电,健康度只有82%?可能需要几次循环吧,刷短视频5个小时左右 ...

关于电量问题,店家是放电到3V得出的5000,实际3.7V就保护了,放不出5000

网友C:
强点的是电池没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点的是电池没有锁

鲁大师看电池,一般ID是123456789的就是电池断电不会锁死的

网友:
联想的垃圾

网友:
电池没有锁

网友(2023-01-02):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带动锂电价格涨了

我国的锂矿资源仅位列全球第六,而且提取难度大(成本高),目前约70%锂矿依赖进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锂电池涨价很多,力神5000,16一个,运费10

没办法,锂矿一年的时间涨了约十倍。

  广汽老总说新能源车企在在动力锂电池供应商打工。宁德时代哭穷说自己也难,肥了锂矿老板。

网友:
电池没锁,不错

网友:
很好奇的是 电芯极片怎么上锡的,一个黑莓passport2换高容量电芯到原来那块老化的电池保护板上,新电芯的极片怎么也上不了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