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DIY软水机的吗?

楼主(2022-10-21):
坛里有DIY净水器的,我也用半成品组了一台净水器使用了效果很好。现在又迷上了全屋软水坛里找了一圈没找到DIY软水机的。有坛友有这方面的介绍吗?

网友A:
DIY净水器费用大概多少,有推荐的吗?

网友:
这个软水是靠吸附还是反渗透?成本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Y净水器费用大概多少,有推荐的吗?

没必要折腾,买个小米净水器的机壳改通用滤芯或者换壳滤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折腾,买个小米净水器的机壳改通用滤芯或者换壳滤芯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软水是靠盐来置换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和净水概念不一样,如果讲究生活品质还是应该弄。

网友:
工业用就有软水大型设备,需要下药的,成本很高,家用用反渗透的机器就足够了,

网友:
买四个滤筒,自己搭配滤芯,想软水加个反渗透膜就可以吧。

网友C:
几百块买的志高反渗透用用挺好,这行不太懂,不折腾了

网友:
智能马桶最好用软水,可以防止喷头结水垢堵塞。但是这么做用水成本太高了。

网友:
软水机主要成本在泵头上,国产的3-5百,进口的1-2千都有,软化树脂300多一袋,不被铁锈污染的话能用好几年,唯一的消耗品就是盐块 ,每次软化反洗很浪费水,我这套软水机再生一次只能用8吨水。

网友D:
我弄了,买的件自己组装,2.5吨的下来1000出头,性价比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弄了,买的件自己组装,2.5吨的下来1000出头,性价比挺高

能分享下你的配置吗

网友:
桃宝:沃特水处理企业店,我从这家店买滴,他店里有自己配置好的,自己回来组装,价格和自己单买件一样

网友:
纳米膜的话,其实还不如RO膜更纯

网友:
这个都要自己DIY,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百块买的志高反渗透用用挺好,这行不太懂,不折腾了

31号晚上8点花了731元买了一台三芯四滤的,省心省力。

网友(2023-04-25):
我是自己攒的。
首先说软水机一定在高度上留出空间来,厨下安装的太小太小了,但阀的成本并不能因为小而降低,整体性价比低,再生频繁用水用盐会偏多,如果不是空间限制没办法,实在不建议考虑。

软水机硬件成本最高的就是自动多路阀。国产润新的自动多路阀就挺好,这个最好选流量型的,累计流量,流量到了之后再到了指定的时间点再生。我买的是润新的F79B-LCD,带LCD屏的,本来想买带WIFI的,但是没有找到货源,卖家们也不推荐,说是给品牌机供应才会用,很少零售,后来也就拉倒了。
玻璃钢罐本身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容量决定了装多少树脂,也就决定了软水效果和再生周期。如果空间够尽可能选大一点的,我选的1054的开能华宇,直径257,高度1388,底座最粗的地方大概270,装上阀头再加上阀头的翻盖空间,高度上要占用1800左右。可以装50L树脂,不知道真假,价格都差不太多。

家用的空间下能装的罐体一般都是2.5吋罐口的,也是最小的罐口尺寸了,相同档次2.5吋多路阀价格也都差不太多。所以罐能大一些尽量大一些。

树脂成本也不少,树脂选食品级的,我买的杜邦树脂(原来的陶氏树脂),罗门哈斯生产的。这东西我不会辨认,只能自己评估卖家找自己认为靠谱的渠道。

然后就是软化盐是消耗品。据说中盐的盐性价比比较高,这个一定要选软水盐绝不可以用食用碘盐。

盐箱是70L的,盐阀是434的,其它可能还需要单独购买的配件还包括中心管、上布水器、下布水器、吸盐管、排污管。

由于自来水中的余氯也会对树脂造成损坏,建议增加前置过滤器,过一下PP棉和活性炭。我准备用20吋的标准滤筒两组并联。

条件限制,买了一年了也没投入使用的,暂时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建议tb找卖家让他给你配全套,我这套大概2k。

另外成品机都喜欢玩文字游戏。所谓的2吨,有的是指产2吨水就需要再生,而有的是指流量2吨/小时,注意鉴别。我建议对比就看树脂装填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