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科烘干机装皮带醒目,倍科DV7110醒目

楼主(2022-10-21):
我家的倍科DV7110的滚桶不转了,然后我修好了,口诀是“ 过小轮,上正轨”。故障原因是电机皮带坏了。
这款烘干机有两根皮带,大的是滚筒皮带,小的是电机皮带,我们这次安装的是电机皮带。
维修前的必须准备包括:新皮带(4PH225),十字螺丝刀,绑扎带,活口扳手,另外一个维修伙伴。

第一,打开工作位置。打开顶盖,打开机器后面的排风小门,拉出排风桶,可以观察到小门里的电机和皮带。我们最好把机器抬高一米,方便后面操作。

第二,卸掉大皮带。方法是在大皮带轮边缘外掰皮带,同时伙伴在机器门处,旋转滚筒,缓慢地,轻轻地旋转,旋转方向是让外掰的皮带“转离”皮带轮。

第三,重点来了,安装小皮带。小皮带传动的两个轮一个是大的光面轮,一个是小的带沟轮。
先把皮带“实套”到小轮上,“虚套”在大轮,然后在大的光面轮九点钟位置,用绑扎带,固定皮带和大轮。
再把活口扳手垂直插入到大轮到辐条间,便于发力,准备顺时针旋转大轮,请你的伙伴,帮助你用力用硬物抵住小轮边缘,防止旋转时,皮带从小轮滑出。
最后,注意到,位于大轮右侧的皮带,不在大轮上,就是这部分皮带要“转入”小轮,实现“上小轮,上正轨”。用扳手旋转大轮,把九点的绑扎带顺时针旋转,经十二点,转到四点位置,注意小轮边缘要抵住,防止皮带脱出。这时皮带上去了,再反转几下,往里调整下皮带位置,拆掉绑扎带,就好了。

第四,安装大皮带。大皮带传动滚筒和小轮B(和前面的小轮同轴,为了区分我们称为小轮B),小轮B是带沟轮。先把大皮带实装小轮B,虚装滚筒。小轮左侧的皮带是在滚筒的恰当位置的,小轮右侧的皮带不在滚筒上。伙伴在门侧旋转滚筒,同时你在小轮B,用硬物抵住小轮B边缘的皮带,确切地说,是“转入”小轮B,确保皮带都恰当地经过小轮沟槽,不要歪出来。门侧的伙伴听你指挥,可以转一点,回半点,旋转时注意皮带在滚筒上的位置。。小心不要被皮带夹手。

附图:

另外记录:原装小皮带的型号是4PHE225,品牌是哈金森(Hutchinson),made in EU,原装的不好买,我就不上图了。
在网上买了小皮带,4PH225(比原装的少个E,但一样用,带E的买不到),品牌是JIALI(这个型号的都是这个品牌),花费6元,加五元运费(淘宝上还有一家卖这个皮带,卖48,一模一样)。

网友:
轴距很近,可以用齿轮传动。或者从报废摩托拆发动机链轮,改成链传动结实些。

网友A:
皮带轮不能调松紧吗

楼主(2022-11-28):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不能调松紧吗

好像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