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珠江3004d-w改可调方法

楼主(2022-10-21):
大师给看看这个电源怎么改可调  自己折腾了好久只能调个电压  电流调不了   看起来两边运放电路基本一样  就是调不了电流  有改过的朋友没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加个调流模块儿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调流模块儿不就行了。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加上电源直接保护了

网友:
调压这么简单哇

网友(2024-10-24):
3004D逆变控制板亮红灯,无输出,请教大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没有改装教程,找了好久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