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逆变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10-21):
为什么24V逆变器要用 13V转220V的变压器呢?准确的来说是都比电源电压小一半的样子。为什么要这样?

店家的指导接法是用H桥,变压器就是13V转220V

如果我用下图的这种接法,要店家弄一个中间抽头,还是一样的13V转220吗?

网友:
工频UPS就是用的你的图,这个变压器还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A:
工频变压器额定输出电压指的是额定负载下的输出电压,例如24v 100w, 就是100w负载下输出有效值电压约24v。峰值24x1.414 约34v  ,如果工频正弦逆变用额定24v变压器就需要34v的直流输入电压。这显然不行,就需要用额定低于24v的变压器,24v直流供电相当于最高峰值就是24v,换算到变压器有效值就是24/√2=16.9,也就是需要16.9v输出的变压器,一般小功率变压器空载电压比额定带载电压高20-30%,按30%算,额定输出13v变压器空载电压大约13+13x0.3=16.9v。你这个属于简易工频开环逆变器,如果没有反馈环节空载输出会高于额定时的,这种属于80年代技术了,傻大笨粗效率低,现在都spwm高频纯正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额定输出电压指的是额定负载下的输出电压,例如24v 100w, 就是100w负载下输出有效值电压约24v。 ...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额定输出电压指的是额定负载下的输出电压,例如24v 100w, 就是100w负载下输出有效值电压约24v。 ...

高手,虽然没看懂,哈哈。

网友:
选第二个方案 电压7V~

网友(2022-12-04):
我也有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