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力小电磨和不知名的鹰视眼小电磨拆解,有刷和无刷你会选择那一个

楼主(2022-10-21):
想搞个制作,需要在一1mm的铁皮上开个槽,220V的电磨,太大掌控不住,太小的5V又不行,所以买了现在的这款。
先说品牌的,得力的,一直没有用过他家的工具,在淘宝上买的,292元,一电一充一主机,还有两个磨片

主机,包装设计的不错

拆开后

next

楼主:
下面进入拆机环节主机部分

开关和电量指导部分

电池部分

next

楼主:
不知名的鹰视眼,之前没有听说过,看到他家说12V是有刷的,48V的是无刷的,那我就买个无刷的吧,我买的是6个磨片,一个金属片的版本,149元,如果不是这个版本的,好像只要139元。

安装上磨片

转的挺稳,劲很大

拆开看没想到真的是无刷的,本身想如果商家虚假宣传,不是无刷肯定不要的

再来看看电池部分

楼主:
最后说说对比的结果,得力的工具最近一直都能刷到,说明不光在做文具,工具也开始做了,我手中的这个得力小电磨,是有刷的,292元,也不便宜了,当时是想买博士的小刚侠,奈何1000元的左右,平时使用率不高,想想还是算了。同样都是小电磨,得力的做工和用料明显要好很多,模具的精度高,没有毛刺,用料方面用的是新电池,好像也不是小厂的,不过一次空载测试时,出现的冒烟有糊味的情况,拆开看了看,原来是控制板上的二级管开裂了,我也不是闹事的,就想让商家换一个新也就算了,结果商家一在坚持新机就是有新味,不给换,所以也就只好退货了,不过这货在没有带载的情况下烧了,质量有待验证。
鹰视眼无刷小电磨给了我惊喜,100多元的价格还能买到真无刷,真是没想到,无刷的首先没有启动的电火花,另外只要一启动,用手是很难把它摁停的,得力的就不行,说明他的力矩确实大,东西一样的小巧,不地做工用料就差一些了,尤其是电池部分,充电保护电路过于简单,电池感觉也一般化,实际使用感觉带载10-15分钟,有点不男人,我理想的状态下,30分钟是比较好的。另外磨具的精度是差了一些,把开关推到头,竟然无法锁定,所以后来就把开关上的毛刺给磨掉了,图片上也能看到我又加注了润滑脂,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最终我留下了鹰视眼无刷小电磨,价格便宜量又足,日常使用不高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买千元的博士的小刚侠。

网友:
这是有刷的吧

网友A:
一个735电机卖那么贵,这不太好吧

网友:
看你这图里,他是不是焊锡有点多了

网友:
这是赶上了直播么?

网友:
买无刷的主机,自己装个动力电池

楼主:
看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735电机卖那么贵,这不太好吧

当时是想留下它的,不过在使用过程中冒烟了,得力的性价比确实不高

网友: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你懂的

网友B:
得力自己是名牌,大部分产品定价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力自己是名牌,大部分产品定价偏高

商家不同意换货,那就退了

网友:
得力贴牌王,全是品牌溢价

网友:
这两个给我也选杂牌

网友:
得力的东西不便宜,店也开始牌大欺客了?

网友:
得力的价格有点高了。

网友:
得力做文具还好点,电料和工具还是算了,买过两个得力的插排,就是个样子货,其他工具也是质次价高,就是外观精细点,其他的一无是处

网友:
楼主有钱人。
我买了个无刷裸机,74包邮。自己做俩电池,总计百元成本。这种防博世小钢侠的小角磨机是真好用,而且缓启动,大拇指粗钢筋轻松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