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丰田酷路泽大屏车机实测与拆解(PVH-4858ZT)

楼主(2022-10-21):
酷路泽 霸道 车机 通常左右对称,通常都是先锋、松下、富士通代工
了解一下霸道、酷路泽经典车机

2005~2007年左右的  先锋OEM,模拟时代 采用先锋最顶尖的super tuner Ⅲ 调谐器,当时FM DX 红极一时的道奇收音机只能甘拜下风,这个基本和
霸道2700的三合一短波机采用一样电路的。灵敏度、双信号选择性、互调、假响应抑制都远超当时道奇车机。

插曲:08年照的——左上霸道三合一,左下凯美瑞车机。右上道奇国频收音机,右中宝马收音机,右下 沃尔沃收音机

霸道三合一是少见的收音带短波的机器,先锋模拟时代super tuner3 的顶尖之作,自动搜台灵敏度是最高的。
唯一不足时频响曲线起伏太大

顶配带导航,一般是电装DENSO的

2007左右,松下OEM的,还带着磁带呢,做工也比较好,以前收过一台,已出

下面是 大约2010---2012霸道2700的六碟哑巴机,先锋OEM,这时期机器已带MP3功能,收音部分是一个大屏蔽盒
好像先锋自己的数字DSP方案,是我测过FM灵敏度最高的机器,而且信噪比极高,FM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相当完美,
机器本身没有大屏视频功能,还是个哑巴机,功能简单但做工复杂,CD/MP3 为单独的DAC,不是一般机器集成在CD机芯上,是音质最好的一款机器,
网上很多改装成CD机的,而且这个6碟机芯超级耐用,这机器很耐操,几乎没有坏的。

看看内部

运放用上了BB公司的 OPA2134,

2012左右,松下OEM的,带mp3

导航的

2012左右 富士通OEM

2015  数字DSP机,富士通的  TEF6638的,蓝牙  前置USB  AUX

本帖主角,先锋OEM的,也是2015前后,带倒车后视  AV视频  CD/DVD ,数字DSP机,TEF7000+SAF7741

后期变成单钮了

现在车机基本没有物理按键了,有的CD机芯也不见了,甚至有的连硬件收音机都省了,直接改成网络收音

看看要即将消失的物理按键吧,是需要成本的

好了,言归正传,开拆
1、先看看整体,这个是先锋OEM的,大约在2014年,CD/DVD机芯,带倒车影像,AV输入(可以作为小监视器,接盒子可看电视),U盘,AUX输入,蓝牙一应俱全,
这个是中东版的,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这台机器采用TEF7000+SAF7741组合,收音性能非常好,系统流畅,调谐时没有迟钝的感觉,一般车机都是固定存储12个或最多18个台,如果你接室外天线FMDX是不够的,本机最大特点是除了正常存储的12个电台外,还可以通过将自动搜索超过门限的电平的电台储存在另外空间里,而且不限个数,也就是说,你可以先固定存储12个台,然后再选择Refresh station list (刷新电台列表)菜单,机器开始在87.5M~108M自动搜索,自动搜索结束后,会将超过门限电平(实测为4.47uV,13dBuV)所有电台存储起来,不占用原来那12个固定位置,我曾经接室外天线存储过30多个电台,通过两个键与12个固定电台相互转换。霸道2700这个菜单的也有这个功能,丰田与这个大屏菜单结构类似的还有卡罗拉、RAV4等没有这个功能。

切割了面板

2、拆解

蓝牙天线

后散热片一块小铝板,靠风扇强冷

主板

面板

CD/DVD机芯

无刷电机

主板细节

这个SD卡不知干啥用的

上边小板应该是ARM构架 处理器,应该带字库,这是中东版的,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

收音机芯片TEF7000+SAF7741组合,带屏蔽的

整体主板拆出

整机静态电流1A,电容容量挺大,电容日系化工 、尼吉康,后期好像有采用台系立隆等

背面

音频运放4580,不错

风扇,噪音室内比较烦,拿掉了。

这个小卡在我们用的X86构架电脑读不出数据,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尾板,接AV输入  倒车影像 ,AUX的

4线电阻屏,夏普的,不知道这个是否耐用,我有一个RAV4的大屏车机富士通OEM的,屏幕底部失灵。

AV输入,接个DTMB盒子看电视

颜色还挺正,还能选PAL NTSC,亮度 对比度

3、测试  -待续
频响曲线:为了对比同框列出了卡罗拉大屏车机频响,可以看到卡罗拉低频提升点在80Hz,比较高,主要怕喇叭受不了,酷路泽低频提升点在65Hz左右,整体频响
起伏也比较小。

FM灵敏度:

4、单信号选择性:±100Khz偏调仪器打到顶也能顶住,但实际超过100dB就算极优秀了,所以100以上没太大意义

98MHz

-5.0dBuV 130mV  18.8dB

+100K  125dB
82dBuV时 82mV3.0dB

-100K    125dB
80dBuV时76mV2.2dB

5、假响应:也是超过100无意义,

频率(MHz

镜像抑制(-21.4MHz
1/2中频干扰抑制(+5.35MHz
其他(+1.11.2MHz
其他(+1.7MHz
98
119.4MHz 125dB
125dB
125dB
125dB

6、自动搜台:      4.47uV(13dBuV)dBuV

AM灵敏度:换算成通常的 10dB信噪比(信号/噪声=3.16倍) 即1.41/3.16 =0.45uV

补充内容 (2022-10-24 19:56):
SD卡 试了。拔下之后,画面停在丰田的logo,进不去系统,应该相当于系统硬盘

网友:
做工不错,手上还有几十台丰田的各种车机吃灰

网友:
我还有个奔驰和陆枫的,一直在地下室吃灰中

网友:
银色的凯美瑞的车机也很经典! 最近几年论坛里出货的人都没有了!

网友:
这些车机比我的高端多了。

网友:
丰田车机我也有几台,多数是12款凯美瑞,还有几个其他的,丰田车机音质普遍不错
不过现在主力车机是大众的德赛威西280B,也是大屏蓝牙,用着很舒服。

网友:
这么多车机

网友:
SD卡里可能是导航地图。

网友:
这些车机都是高级货不错

网友:
低端丰田车机越出越差 先锋六碟凯美瑞就比后一代先锋单碟好很多
而且丰田屏幕机声音更差(比前几代CD差)
声音韩系摩比斯出品车机声音比丰田好(国产机,同时期同级别车)
声音好又不贵玩奔驰CD机(08年机闲鱼几十蚊,但30分钟关机

网友:
看着就高级,比我那个飞歌强不是一点点

网友:
丰田车机做工和音质普遍不错

网友:
想想我的车加1000多块钱4儿子加个垃圾导航屏,收音机收不到台,没有物理按键,开车的时候操作非常麻烦而且危险。等有时间了,淘一个好一点的车机,自己换上。

网友:
收音机发烧友啊

网友:
车机的电路好复杂。

网友:
我有个好像是五十铃柴油车上的收音机,是带厚膜功放的,不是普通集成功放块,收音灵敏度那是没的说,24V供电,二三十年了还没坏

楼主:
这个DVD机芯,整机重新装好,不好使了,不进碟,奇怪了,难道又是静电击穿,现在化纤衣服静电严重,我冬天下车都不敢摸车门,一摸啪就打一下

网友:
太高端了
哑巴机是什么概念?没有功放?

网友:
还好是CD,不是磁带的这种

网友:
高端货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