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合适的12V多口电源,光猫录音私有云都要用

楼主(2022-10-21):
有什么合适的适配器推荐么,家里的光猫、路由、私有云都是12V的,每个的适配器都老大,3个插头得用6位的插座,太占插座了!

网友A:
直接买个12V20A的,自己扩展

网友:
12V5A的电源,再买一个一分N的分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12V20A的,自己扩展

这三个设备用五安的电源都够了

网友:
相互干扰感人

网友:
买一个200W的铝壳电源,随便扩展

网友C:
买个大安数监控电源就行,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
这三个设备用五安的电源都够了

网友:
随变找个12V的100W的电源自己在弄个多头线

网友D:
楼上说的多接口的成本低一点,每一个都换双线电源适配器代价高,还乱,不如换个多孔插排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12V20A的,自己扩展

动手能力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大安数监控电源就行,最便宜的方案

淘宝看过,但是感觉不太稳定吧,到时候烧硬盘就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多接口的成本低一点,每一个都换双线电源适配器代价高,还乱,不如换个多孔插排实惠! ...

目前就是个多口排查,主要是想收纳到一个小柜子里,不好塞

网友:
有弱电箱用得模块化电源撒

网友:
拆机服务器电源也便宜,不过功率和风扇噪音都太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设备用五安的电源都够了

拿上20安的会不会烧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上20安的会不会烧机器?

你家10千瓦容量没有烧了几瓦的灯泡吧

网友:
买个品牌12V 6A二手电源,那种能看到拆机图的店。也就10来块钱,再配个一分3头子,我这样带3个路由器已经用一年多了。

网友:
搞个旧电脑电源,啥都有了,只要动手能力强,5v可以充手机,12V可供你想要的。

网友:
买个二手服务器电源,功率足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