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修无线鼠,材料好差

楼主(2022-10-21):
在病房上网,一不小心把rapoo的无线蓝牙鼠标碰到地上,捡起来就失灵了
看了一下,电池竟然已经完全接触不上了

寻思着拆开修修吧,用触控板实在是不舒服
这鼠标只有底面一个螺丝连接,可是翻遍身上竟然没有一件可以拧小螺丝的工具,
忽然想起前段时间买的多功能照明灯,这上面有小披头
这玩意设计的不够合理,取出披头必须依靠工具

拆开鼠标果然就是电池触点的问题

正极看起来还好

负极已经被压回去了,用手把负极簧片扳出来,感觉就是一个铁片子,软的不行
怪不得掉地上就能把它弄变形

顺便看了一下主板,这也太简洁了吧,按键都不是脉动开关了,用普通小按键开关代替了
我说怎么手感这么温柔呢,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寿命如何

滚轮支架也是薄铁皮,轻轻掰一下就要变形,赶紧停手了。现在这鼠标做的可真够精简的了

网友:
几块钱的就这样啊

网友:
这是正规品牌产品,不算很差了。
如果手感不好,可以自己换长方形的微动。

网友:
既要又要,怎么可能

网友:
只是觉得里面越来越简单化了。

网友:
越来越没技术含量了,真简单

网友:
现在高度集成化了,内部就越来越少了。寿命也就越来越短了。

网友:
简单 成本低廉  更换周期短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一摔就接触不良

网友:
高度集成化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没错的

网友:
可以在负极贴片下面垫一块泡沫或海绵,增加弹性。

网友:
的确很差,支持你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好,不可能的

网友:
rapoo雷柏鼠标可以的

网友:
做工确实一般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