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1mm的铁皮要怎么开槽,困扰我一个月,买工具都花了300多了,高分悬赏

楼主(2022-10-21):
要搞一个制作,需要在1mm的铁皮上开个矩形槽,刚开始买了东成的小电磨,5V的,痛苦就开始了,买开一个长度3CM的口子,就需要20-30分钟,并且至少要断一个磨片,实在搞不动了,请看下图,就是开像这样的槽

前面使用的工具,买的东成的,140左右

然后又买的12V无刷小电磨,功率大了,劲也大了,150元,刚刚发了拆机帖子。

开槽之前先用胶布整好位置,方便开槽时有个方向,以前用铅笔画,一干活就看不清楚了

可是开出来效果很差

后面又在网上买了4张这个的面板,需要安装开关、插座、电压表之类的

大概的一个制作,220V隔离电源

有谁开过槽,1MM的槽,在业余的情况下,如果能开好?

网友A:
12V的小电磨,或者220V的小电磨,用金刚砂的切割片。

网友B:
看起来像做户外移动电源啊
最简单就是找钣金厂做,最多百块钱

网友:
之前开过
不过使用的电钻加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小电磨,或者220V的小电磨,用金刚砂的切割片。

是啊,我图片中的电磨就是用的金刚砂切片,开槽开不好,失败了,又买了4张在路上了

网友:
这个不能用大功率的,只能慢慢来

网友:
电钻打一圈孔,然后电磨和锉刀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做户外移动电源啊
最简单就是找钣金厂做,最多百块钱
...

220V隔离电源,面板前面安装开关和电压表,后面是输入和输出插座。开四个槽就要百块多,感觉不值啊

网友C:
220V角磨机+锉刀,几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角磨机+锉刀,几分钟的事情

怎么能把槽开的直呢

网友D:
角落钻头打孔,毛刺用锉刀或者电磨

网友E:
有工具用不好就只能用笨方法啰
先电钻打一圈孔,不要太贴近你画的线,以免打孔打歪后无法补救,斜口钳或水口钳剪掉
最后锉刀人工修整

网友:
卧槽,买工具的钱够 定制个很高端的外壳了

网友:
四个角用钻开孔,然后用钢丝线锯锯方形孔,再用电磨精修.这方法少量的可以,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我都是先钻孔再用锉刀整形。

网友:
用万用宝双金属切片,之前切电脑机箱时用过,不错,只需锉刀略加修整好看些,不修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落钻头打孔,毛刺用锉刀或者电磨

大哥你的心是好的,不过1MM的铁皮中间剪不动,中间电钻打孔再用锉刀来锉平,过程觉得有些痛苦

网友:
当时我做可调跟T12一体的时候,用的电脑电源的外壳,先打孔,然后锉刀。。挺费工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工具用不好就只能用笨方法啰
先电钻打一圈孔,不要太贴近你画的线,以免打孔打歪后无法补救,斜口钳或水 ...

先电钻打一圈孔,你这个方法给我思路了,我先用电钻把要开槽的地方打好孔,然后再用电磨去削,再磨应该就是可以了

网友:
我说我有雕刻机楼主会不会也去装一台  其实也可以钻孔上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