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机倒车影像没反应,其他功能都好用

楼主(2022-10-21):
10年老车,5年前在修车店加装中控大屏,至今一直没啥毛病。最近突然倒车影像没有了,车机也正常能开机,DVD,蓝牙,收音机都好用,就是没倒车影像。拆回家研究了一下,BACK线接到12V导航没反应。线路量了一下,从back线到MCU都是通的,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摄像头检查了吗?

网友B:
是不显示图像还是不进入倒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显示图像还是不进入倒车模式?

进不了倒车模式,给back线直接接12v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检查了吗?

查了,用另外一个老车机试了是好的

网友:
连接线断了吧?我之前也是,以为是摄像头坏了,买了新的装上也不行,拆开后备箱门板发现线断了

网友:
检查下倒车触发线

网友:
给倒车触发线加个12V电,看一下会不会启动

网友:
车机接电也不触发,难道是内部电路断了

网友:
估计是想提醒你该给国家增加GDP做贡献了

网友:
摄像头给大屏信号才能启动,看看摄像头供电或者换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倒车信号检测线

网友:
倒车信号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已说了给主机12V倒车电源也不切换到后视。估计就是主机内部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了。

网友:
上次也是这问题,是接线头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检测摄像头和倒车信号线!

网友(2022-12-03):
mcu倒车pin脚12v进来时测量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同12v没进来时有没有变化?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C:
楼主已说了给主机12V倒车电源也不切换到后视。估计就是主机内部的问题了。 ...

应该是车机内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