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小电机做电摩电批不错

楼主(2022-10-21):
小巧可爱,,二颗电池,可以调节转速,,转速不高3000转。

网友:
壳子和连接是关键

网友A:
这个电机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价格不便宜吧

7.2元 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价格不便宜吧

那家的电机价格不贵的,就是自己搞外壳麻烦

网友:
改个小风扇应该不错

网友:
这么小的个头啊,能用么

网友:
这个电机不错!

网友:
转速低了点,电磨还是转速7000-10000比较好用

网友:
这个电机挺好的

网友:
做手磨的话直径大了,转速也低了
还是软轴比较好用

网友:
直径太大,转速太低,转子很短,扭矩也不够,做电磨不合适,即使做出来了,也是世界上最差的电磨。

网友:
带驱动板吗

网友:
我有套带控制板的,是筋膜枪拆出来的,两节电池供电的,这种扭矩可以,就是转速低,改风扇可以

网友:
3000的转速,对于电磨来说就是废物。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得自己来

网友:
太小了   外壳或者说固定支架麻烦。能搞到筋膜枪外壳倒是好思路

网友:
得有足够的外围配件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