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伊顿金钟穆勤电磁式漏电保护器拆机 纸糊的触点

楼主(2022-10-21):
看着一个便宜的A类漏保,10KA分断的,参数上看很不错这个断路器质感很一般,感觉还不如正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电闸并没有3C认证

测试的时候接220按T竟然不跳闸,用电池短接也不跳闸,这竟然是个坏的。至于怎么坏的往下看,这绝对烂透了

拆开一看还可以,见到了全新结构的电磁继电器,动作机构也很独特

这个二极管焊接的有点随意吧,仔细一看,这竟然进水了。我这之前拆空开是泡水了在拆,但是这个我真没弄水,这水哪来的

哇,竟然是透明的电磁继电器,这下可以看清结构了。实测核心元件是好的,当时我比较奇怪。这东西没坏为什么不跳闸

好家伙,里面全生锈了,注意这个剪断的火线,这个不剪断线也能拆。这次有损拆解了,反正也不可能用,装不住装回去无所谓了

这触点薄薄的一层,还氧化了,就这还10KA分断

氧化发黑了,能不能接通都是个问题

就这薄薄的一层

零线的动触头

接下来是火线端,灭弧栅还挺大的,13片。火线端灭弧应该还不错吧

结构设计比较独特,第一次见这个结构

双金属片

这触点也不行

电磁铁和静触头

放大一看好家伙,这是什么鬼,我这拆泡水的杂牌DZ47触点都没这样,这之前是一天短路几十次成这样了

动触头还挺好

动触头没有打火的痕迹

分闸距离比较短啊,不知道隔离性能怎么样

看好了啊,这就是合闸状态,这真的搞笑,什么鬼
仔细看,这还有一段距离,距离还不小,我真的不信原来触点能这么厚,真这么厚的触点难道还能打没了,我这750A还没把磁保持继电器打坏,这断路器要打坏要多大电流,这还少高分断的断路器,灭弧栅也不小,这怎么回事

看仔细了,就是合不上闸没电,这按测试可是没反应

距离真的不小

拿个镊子往上铁柱明显歪了,和不装外壳没关系

伊顿金钟穆勤作为比ABB施耐德卖的还贵的断路器,我感觉这设计和用料都比较糟糕。正式场合我从来没见过有伊顿的断路器,之前指在ups上见过,后来那批ups换良信了,我以为是缩水了,看来并不是。这个断路器没有3C认证,没有按照GB16917.1的标准执行。

不过核心元件电磁继电器感觉比ABB的好点,ABB的互感器电流持续2A就锁住了,也就是5秒内线路没断开,一直存在漏电电流就再也别想合闸了,电磁继电器锁死无法复位。不过正常测试或者漏电断开多少次都没事,之前那个abb电磁漏保我每次都按T跳闸,几千次了没问题。伊顿这个继电器中间接了6平的线短路电焊机,还是可以复位。不知道ABB是为了安全这么设计的,还是伊顿的电磁继电器技术成熟一些,比较耐用

这碰到透明的电磁继电器,那就可以好好看看里面什么样了。电磁漏保这东西是核心,国产的这东西误差还是比较大。我这也测不了具体多少mA动作

网友:
现在这些东东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A:
现在电磁式的流行起来了,以前干嘛没有那么多,是制造工艺达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磁式的流行起来了,以前干嘛没有那么多,是制造工艺达不到吗

欧洲那边强制要求电磁漏保,美国日本那边几乎没有
中国这边一般电磁漏保不超过40A,老百姓不懂的一般也不会买电磁漏保,一听价格就被吓跑了

网友B:
还是买正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正牌子吧

这个要是真买新的,卖的比abb和施耐德都贵。这美国的技术不太行啊,还是欧洲那边的技术好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端的

网友:
触点是银的吗

网友C:
杂牌货只有惊吓和意想不到的构造,远离杂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是真买新的,卖的比abb和施耐德都贵。这美国的技术不太行啊,还是欧洲那边的技术好 ...

这个就是德国的技术啊,早年叫德国金钟穆勒,在低压电器领域很出名,比施耐德都出名,后来被美国伊顿收购了。N极静触头那么小是因为这种1P+N的N极只负责接通承载正常的负载电流,短路电流和负荷电流的分断是靠隔壁的1P断路器的,说到断路器这就是全球很知名的穆勒L7架构,国内除了施耐德C60平台,仿制的最多就是穆勒L7架构。触头距离在GB10963.1/IEC60898-1里面都有规定,这款RCBO可能是没在中国市场销售才没3C认证的,其实是满足的。

网友:
年纪大了,现在看帖是即看不清也看不懂了。

网友:
看来不错堆料,这二极管还独立一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货只有惊吓和意想不到的构造,远离杂牌!

这绝对不是杂牌,比ABB和施耐德都贵,但是感觉没ABB和施耐德好
目前大家熟悉的正泰德力西,他们的断路器就是抄施耐德C65和C45系列设计的,没有ABB和施耐德,正泰德力西有没有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德国的技术啊,早年叫德国金钟穆勒,在低压电器领域很出名,比施耐德都出名,后来被美国伊顿收购 ...

最主要的是断路器那边的触点直接黑了,灭弧栅倒是挺大的。国内的断路器我还没见过这种架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断路器那边的触点直接黑了,灭弧栅倒是挺大的。国内的断路器我还没见过这种架构的 ...

温州很多公司仿制穆勒L7的,我记得环宇高科就有基于L7结构的MCB,其中以直流产品和出口外贸产品居多。你这个是机器上拆下来的洋垃圾,起码用了15年以上了,现在新的都是伊顿Logo了。RCD不能用闲鱼买的,除非做过动作特性测试分断时间和动作阈值都在标准规定之内才行,使用年限太久了机构会树脂化,容易拒动。

网友:
这看起来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州很多公司仿制穆勒L7的,我记得环宇高科就有基于L7结构的MCB,其中以直流产品和出口外贸产品居多。你 ...

老哥是不是业内从业人员哦,知道的这么多?

网友:
价格不低了吧

网友(2023-04-21):
施耐德 ABB用的比较多,这个基本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