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 D3XX音响拆解

楼主(2022-10-21):
惠.威D3XX音响拆解
本人拥有的惠。威D3XX音响用于电脑音响,音质还可以的。共有音响二只这是为主的一只,请看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这大概是主散热片其下面是海绵吧,其处在散热的通到上,我不听白其作用,难道起方便安装电位器及其它?还是其它方面。而主要的是线路更紧凑一些,让人以为散热较好而实即上主散热片烫手三秒就烫手不能摸.

取出了海绵,还一样的效果。

网友:
好多海绵啊

网友A:
惠威的音质还是在线的,就是用料做工和细节方面感觉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如果能改善就非常不错了。

楼主:
我建议再加厚原散热器使它净可能去散热,不会有0.8厘米厚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威的音质还是在线的,就是用料做工和细节方面感觉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如果能改善就非常不错了。 ...

音质可以的,但散热差多了,不知道他能是咋想的。

网友:
某些型号可以

网友:
看上去像数字功放,不知道和模拟功放有没有差距

网友:
这做工可以,再多就是玄学了

网友:
估计是吸音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可以的,但散热差多了,不知道他能是咋想的。

惠威音质基本上是国产做的最好的了, 你说的散热问题,或许是因为功放芯片高温音质更好一点,我猜的

因为很多甲类功放就是温度上来了  音质才好

网友:
惠威的音响就是用料做工和细节方面差了一点点,至于音质嘛个人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是能听级别。

网友:
那个泡棉,我猜测是止震贴,防止外壳共振的,汽车门板上多见这种东西。
散热其实如果原来设计就是这样,无需多虑,最直接的改善方式是开孔或者加风扇,但是对于音响这种有空间要求的,这么都不太现实。

网友:
开关电源加D类功放?音质怎么样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惠威的多媒体音箱,音质不错了,服役都十几年了,质量很好。

网友:
吸音棉,,,国货中惠威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惠威还不错啦

网友:
这音箱做工相对看着还可以。

网友:
线材上面的是减震海绵,用了这个,说明厂家用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