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运营商盒子没无线只能插网线与偶点不方便……

楼主(2022-10-21):
运营商盒子没无线只能插网线与偶点不方便……
买了各无线网卡模块还是不能用是模块不支持还是模块坏的或焊错了?
写的支持多系统 难道就是不包含安卓系统??
开机还是搜不到信号,模块有点发热
试了下模块是好的,win11下可以免驱直接使用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最新的盒子8188ETV驱动不了

网友:
用USB插口的网卡呢

网友:
需要仔细研读说明书才能确定

网友:
8822cs 仅供参考

网友:
不是你焊个无线模块就能用,还要看盒子系统是否匹配这个模块的驱动,不然那么多单频的盒子焊个模块,秒变双频带蓝牙升级款了

网友:
盒子里面有驱动程度吗?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没有无线确实不方便

网友:
你还是买插usb口的吧。或者焊接接线接USB口能用后,再试试焊接到里面去。

网友:
USB免驱的好弄,也可以改改装盒子里面

网友:
盒子系统不能驱动你买的网卡。

网友A:
我们这移动的盒子,CM201、CM301,里面都有无线网卡的,被禁用了,拆开接TTL能破解装第三方桌面,但是系统一升级又不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移动的盒子,CM201、CM301,里面都有无线网卡的,被禁用了,拆开接TTL能破解装第三方桌面,但是系统 ...

拆开看过,没有WiFi。连天线都没有。只有蓝牙。已经刷了固件。可以任意安装app了,但是没有IPTV了。

网友:
无线网卡不支持热插拔,必须插上之后开机才行,如果这样还是不行,依然无信号,那就是不支持,系统没有驱动

网友(2023-01-05):
移动盒子禁用,需刷机

网友:
我家里运营商提供的IPTV盒子的wifi没有屏蔽,可以用wifi连,但用无线连接后无法鉴权,必须用网线才能鉴权,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