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线做10米usb延长线,如何单独供电????

楼主(2022-10-21):
“3 1 1 3”接法依旧是供电不足。

补充:找到一个单独供电电路,不知道对错。
把连电脑的usb正极断开,负极不断。。  外接电源的正负极引入。  也就是外接电源和电脑的负极并接, 正极只用外接电源的5v
上图。

网友A:
12v-24v-到设备端5v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24v-到设备端5v模块

就是不知道外供电怎么接线。。。。。。公头和母头的电线如何接

网友B:
不记得10米的USB延长线有单独供电电路啊,直接插上使用吧,有没有信号放大电路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记得10米的USB延长线有单独供电电路啊,直接插上使用吧,有没有信号放大电路就不清楚了 ...

就是自己加。问题是不懂电子。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网友:
这么长我觉得压降会非常厉害,不只是供电,数据也一样...

网友C:
usb数据传输, 一般不建议超过5米。   除非中间增加有源hub做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数据传输, 一般不建议超过5米。   除非中间增加有源hub做中继。

看到网上有人做过。但是说的不清楚。单独供电更是一笔带过。

网友D:
这个行不行?5V供电

网友:
10米网线,必须是铜芯,线阻非常小,

网友E:
没有自己制作过,看网上的方法也挺简单,看图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行不行?5V供电

也就是公头不接5v正极,只在母头正极外接电源供电,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自己制作过,看网上的方法也挺简单,看图参考吧。

你这种供电有问题。应该在公头把电源正极断开。外接电源给母头正极供电。

网友:
出口加一个5升12的升压模块,入口加一个12降5的降压模块

网友:
网线的线阻并不小,质量也不一致。

网友:
买一个回来拆了看看:

网友F:
在输出端加一个DCDC的5V输出电源模块就好了,很多成品线所谓的信号放大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线长了不行, 要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输出端加一个DCDC的5V输出电源模块就好了,很多成品线所谓的信号放大就是这个玩意 ...

也就是公头不接5v正极,只在母头正极外接电源供电,对吗?

网友:
不带屏蔽层的数据线好用吗?等你面临高速数据率你就知道了。低速数据率的话凑合。
不见诸多厂家怎么没有把屏蔽层缩水掉呢。
个人曾DIY过一根十米长的vga线,也是网线做基材,奈何抗干扰不过关,显示器有重影,最后还是买了一条工厂做的成品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