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论坛的“RX8025热潮”降下温~用传统的方法校准一个聪明钟

楼主(2022-10-26):
该钟是10月16日收到货的,我当天就以手机上的时间为基准,纯人工对它作了校准,误差小于0.5秒

5天后(10月21日),慢了6秒多,也就是每天慢1秒多

鉴于日前坛里RX8025大热,我默默收起了库存的RX8025,打算试一试传统方法

拆机就不详细发了,这款钟坛里各大神已经拆过百遍

打算把晶振负载电容C1、C2减小,从而让钟走快一点点,首先得知道原来的C1、C2是多大的

把负载电容拆下来

0603封装,虽小,还能驾驭

2把镊子配合着,用棉花蘸洗板水把电容洗干净

用这个测试仪测一下容量,对于容量这么小的电容,测量结果估计不会很准,但没关系,大概就行,10PF

找出以前从立创买的6PF电容,0402封装的

对比一下大小

焊上,我感觉0402是我祼眼烙铁焊的极限了,焊得歪歪扭扭

装好,重新校准时间,等待几天再看

—————————————————————————分割线—————————————————————————

又过去了5天(10月26日),只慢了1秒左右,好像是不到一秒,打算暂时不动,再观察几天等误差拉大些再看

网友A:
不玩,直接问小爱多方便

网友B:
论改造的多样性,坐等楼主后续测试结果

网友C:
如果有校表仪或频率计就很方便,可以换成一个半可调电容,慢慢调。

网友D:
5天慢不到一秒,可以了。气温变化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E:
你可以换一个NEC原装的32768kHz晶振, 选贴片封装的,应该没有假货. 这个晶振肯定比低价电子钟自带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直接问小爱多方便

论坛精神,重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改造的多样性,坐等楼主后续测试结果

会不会带起一波改电容的热潮,淘宝PF级电容热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校表仪或频率计就很方便,可以换成一个半可调电容,慢慢调。

没关系,生活节奏太快,迫使自己慢下来,花十天半月慢慢调。
一两皮法这么小估计很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天慢不到一秒,可以了。气温变化也会有影响的。

是的,温度会有影响,广州的气温现在应该正合适,二十多度。这样算起来一年也才差一分钟左右,基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换一个NEC原装的32768kHz晶振, 选贴片封装的,应该没有假货. 这个晶振肯定比低价电子钟自带的好多了. ...

我还真有贴片晶振,3215封装的,精度20PPM,不过不是NEC这么高档的,是国产“杭晶”的。如果这个调来调去都调不准的话就打算换晶振试试。

网友F:
论坛里好多用8025改造电子钟精度的帖子,俺在回帖里提到过改晶振电容的方法(也就是楼主的方法),但很快就淹没在8025爱好者的狂热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好多用8025改造电子钟精度的帖子,俺在回帖里提到过改晶振电容的方法(也就是楼主的方法),但很快就 ...

来来来!一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好多用8025改造电子钟精度的帖子,俺在回帖里提到过改晶振电容的方法(也就是楼主的方法),但很快就 ...

可以改成半可变电容或者拉线可变电容.
以前曾用2根漆包线绞合,来代替可变电容, 一点点剪短, 电容量随之变小, 时钟变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一起搞。

俺一直都是采用改电容的办法,原钟表走得快就加大电容,走得慢就在晶振回路串联一只电容。为了便于调节还网购了进口的超小型贴片微调电容,不过好像这种电容不太稳定,反而难以精确调节,不知咋回事。

网友:
电容改小就变慢?

网友:
不准主要是会漂移,这个不好办啊

网友:
个人以为降不降温还要看是那种RX8025,如果是RX8025AC就真的该降温了,因为如果不是编程使用的话它只是比普通的散件32768晶振好一些,如果是RX8025T的话就无需降温了,因为无论你如何配置电容也做不到温度补偿的效果,记得“石英手表”刚刚面世的时候,很多机芯的晶振都配有微调电容的、随时可调节,但仍然抵御不了四季温度的变化影响的误差,晶振的温度特性是固有的参数,不是那个固定值的电容所能协调的。

网友:
确实该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