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动牙刷EW-PDL34进水更换密封圈

楼主(2022-10-21):
松下PDL34电动牙刷, 进水了.这是第二支松下. 一周年的时候也是进水, 售后换了一支新的. 到现在又是一年零五个月. 几天前发现动作不正常了, 就知道是进水了, 因为超保, 就自己处理一下吧.
松下的牙刷很好拆,底部一个螺丝拆掉, 头轻顶在桌子上, 用小撬片或一字批把里面2个卡子往中间推一下,整个机芯就能抽出来了.

这是分解清洗后的部件.

反向装回去.

因为及时拆开, 所以功能上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是新买的密封圈, 就这么个小玩意, 整整40元, 还不包邮.

胶圈底部抹上一点真空硅脂, 装回去后一切正常.

换下的密封圈看看, 破了一个小洞. 而且周围严重磨损.

里面

分析一下原因, 我的上一支牙刷也是松下, 型号是DL82, 顶部结构一模一样, 用了3年后进水, 也是一个小洞, 破的位置和现在这个一模一样, 都是在刷毛反方向的位置.
因为刷牙时手会按压手柄,所以后面这个位置会受到比前面更大的压力, 因此磨损更大. LP刷牙还特别用力, 一个刷头不到3个月, 刷毛就展开了. 所以磨损就更大了.
另一个, 我每几天就会使用渍脱牙膏, 那个里面含氧化铝, 属于强研磨剂, 也会加速磨损. (牙刷说明书倒是写了不要使用含很多研磨剂的牙膏).

设想:
1.保修期满后拆开清理密封圈, 将其转180度或者60度装回去, 让其磨损均衡.
2.不换密封圈的修理, 清洗后里面抹上一层硅橡胶, 然后装回去, 当然也要转个方向让小孔朝前. 上一支DL82我就是这么做的,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小密封圈配件卖呢. 不过此法没有进行长期测试, 用了几个星期就换了现在这支.

再发几张PCB的图

可以看到PCB上是DL54, 这2个型号的牙刷PCB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还好抢救及时,要不电路板就废了

网友:
用了一块48脚的MCU,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
感觉电路板比飞利浦强不少 但是机械部分差于飞利浦

网友:
一个牙刷都设计这么复杂……

网友:
电路用料扎实,电池正极有特点

网友:
松下牙刷的电机好像前后往复运动的,这可能是容易进水的原因。

网友:
用料足意味着贵

网友:
所谓防水,笑话

网友:
震动电机部分,感觉飞利浦的还是扎实些

网友:
黑色的肯定不是硅胶密封圈了,竟然卖这么贵?

网友:
总进水,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A:
我以为就我的飞利浦是一年坏呢,好好的松下还是原产霓虹国都这样啊。
建议既然拆开了,就电路板再刷一遍防水胶吧。
另外,这个点容易破的原因,我猜测是因为你这种是扭转式震动的,那个点相当于中心点(轴点)。

网友:
感觉不如飞利浦的

网友:
真特么贵啊

网友:
松下不错,体验感觉比飞利浦还好一点

网友:
电池也中松下特制款。任性得狠

网友:
贵哦,,没国产替代?

网友:
确实够贵的,一个密封圈就40元,这也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就我的飞利浦是一年坏呢,好好的松下还是原产霓虹国都这样啊。
建议既然拆开了,就电路板再刷一遍防 ...

松下的也没那么容易坏的,我以前用飞利浦的,用几年后充满电后也只能使用2天。

2018年又买了一个国产松下的,一直正常使用。用完后放在通风的地方,也没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