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谁有好的电子钟改太阳能供电方案?

楼主(2022-10-21):
各位坛友,谁有比较好的电子钟改太阳能供电方案?拿出来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哪个?什么样的电子钟?问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图片都没有

网友B:
是近期改得比较多的哪种电子钟吗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板加超级电容加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什么样的电子钟?问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所有的液晶屏的电子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近期改得比较多的哪种电子钟吗

所有的液晶屏的电子钟,电波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板加超级电容加降压模块

能不能详细点,图纸及各种元件参数?

网友D:
牵线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改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牵线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改锂电。

锂电改了好多了,现在想试试太阳能

网友:
电子表,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E:
是要改大型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要改大型钟吗?

也不是,一般的液晶电子钟

网友F:
有这个必要吗?感觉电子钟也用不了多少电,一年换一节电池,改成太阳能电池充电,一般充电电池好点的也就二三年就失效了,还得换电池。

网友:
太阳能板子加18650?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一年或半年多换一节电池真没必要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必要吗?感觉电子钟也用不了多少电,一年换一节电池,改成太阳能电池充电,一般充电电池好点的也就二 ...

其实没啥必要,就是鼓捣着玩玩

网友:
给你个方法,老安卓手机不用的装个时间显示工具,多功能

网友:
两节干电池的可以直接用4.2V锂电池供电,小点的薄膜太阳能板不用加保护板充电电路都能直接给他充电

网友:
太阳能板---ldo、降压模块----法拉电容----ldo ----钟
指针钟1.5V比较好,3v钟最好还是锂电容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