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锂电充电正负极判断

楼主(2022-10-21):
昨天不小心把线扯断了,今天发现这个社区;我想锡焊到电路板上,但是我分不清正负极(红圈内),有大佬帮忙指点吗,或者说让我去判断正负极也行!谢了哈!

网友:
通电,万用表去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红圈标记处是交流电,不分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标记处是交流电,不分正、负极……

我很赞同。红圈附近有NTC,有保险,有整流桥,有两个大电容,我也觉得是交流输入。

网友:
呵呵!基础知识有待加强

网友:
是的,是通交流电的,不用分正负级。看正负极直接跑电路就行

网友:
看样是输入啊 不需要分正负 直接接吧

网友:
220V市电没有正负极

网友:
这个位置是交流电,不用分正负极,实在要分,棕色线焊在有保险管那一个孔就好

网友:
看图似乎是交流电输入的位置,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输入输出搞清楚了,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自己搞可以,注意安全,弄反了就呵呵啦

网友:
万用表走起啊

网友:
这明显是交流输入不分正负,楼主还分不清输入输出,建议还是别自己修了

网友:
还是找个洞的人弄,别触电了

网友:
很明显是输入端,不分正负

网友:
这样简单的电路都分不清,加强点理论学习吧,多看看书

网友:
这是220V交流输入,交流虽然不分正负极,但是要分零火线的!!!火线输入后首先必须先过保险!!!

网友:
400v大电容,桥式整流,总归是交流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