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连续摁T就烧了的施耐德单片电子式漏保

楼主(2022-10-21):
在装配电箱 闲得没事干就在嗯这个施耐德的测试按键 我也没具体数恩了多少下 十次感觉都没有 然后 扑哧一声 就感觉是什么东西烧了 也合不上闸了 拆开看观查了一下就线圈有明显烧糊的痕迹 没想到这么不禁搞 而且下面根本没连负载的  果然替换是正确的 上次拆了一个好的有人说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都是官方渠道买的 最后再上个型号图片吧

网友A:
居然少穿了

网友B:
是不是电子元件击穿把线圈烧了,电子式的容易坏,电磁的耐用点,不过我用abb的电子式的好像没有坏过

网友C:
反复短路,大电流通过,烧毁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复短路,大电流通过,烧毁元件了?

反复 触发漏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少穿了

那个地方鼓了 我把它抠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子元件击穿把线圈烧了,电子式的容易坏,电磁的耐用点,不过我用abb的电子式的好像没有坏过 ...

有可能吧 不清楚了

网友D:
看着确实不像正货

网友E:
感觉再怎么按测试也不该坏吧

网友:
不像大厂家产品

网友:
连续按测试按键,热量累积!

网友:
线圈发热了

网友:
按一下测试键有那么大的热量?连续按就烧线圈啊。。。

网友:
我曾用正泰的也连续按几次就 嘭~ 了,我觉得是正常的,本身设计就没有连续按的使用场景,连续按属于滥用了。

网友:
估计是漏电保护器的释放线圈匝数少,连续按实验按钮导致释放线圈连续通电,发热严重烧毁。

网友:
这拆的够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确实不像正货

你发个正品啥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再怎么按测试也不该坏吧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它就是烧了

网友:
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是不能频繁的连续按的,这超出了测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