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沃鼎夜光浮漂

楼主(2022-10-21):
钓鱼钓到一条鲤鱼,想飞上来结果把夜光漂标管给飞断了,只能捡回来拆开看看,原来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A:
能亮多长时间呢?

网友:
不懂这个的,一听卖家的吹嘘,认为它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这个电池不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亮多长时间呢?

这个电池可以用好几个小时啊

网友:
这是啥规格的电池?

网友:
什么规格的电池

网友:
灯上再串个电阻,还可以加长时间

网友:
太简单了,不过做浮漂比较麻烦

网友:
没有看到电池

网友:
不变光的就这么简单,咬钩变色的就要复杂的多

网友:
原来夜光漂是牙签电池,以前有的笔形小手电用过,很难配。

网友:
可以充电吗

网友:
出厂就一直亮吗?也没看到个开关。

网友:
夜光漂用动力锂电池,CR425,3V,可充电。

网友B:
这个也不能更换电池的吗?

网友:
不要用这种夜光漂,自重大浮力低,漂相非常迟钝。
选夜光漂我主要建议三点:
1、我建议用316和322电池的夜光漂,425电池虽然便宜电量大,但因为尺寸大了,电池也重了
2、夜光漂型号方面,一定要看自重和吃铅,浮漂这个行业标注时默认不带电池,数据看起来都挺好看,但一算上电池就惨不忍睹,所以计算时要自己算上电池重量,316电池0.25g,322电池0.35g,一定要确保加上电池重量后的浮漂自重比浮力(吃铅)要小,这样子的浮漂,在鱼吃口时的动作会很灵敏快速
3、看漂尾,漂尾粗细从0.9-1.4mm都有,我推荐细尾,现在用的就是0.9mm粗的细尾,漂尾粗细直接影响鱼钩压目情况,举个例子,用1.4mm的硬尾,空钩状态下,两个4号伊势尼一般只能压2-3目,但如果是0.9mm的细尾,单个4号袖钩就能压3-4目,对调钓的精准方面非常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能更换电池的吗?

可以换的,大概1~3块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