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与路由器放楼顶瓦上防水与高温有最佳方案么?

楼主(2022-10-21):
光猫与路由器放楼顶瓦上防水与高温有最佳方案么?自己住的房子与老人住的房子隔200米左右,我住的2楼顶能看见老人住的瓦房瓦,老人要看电视,带二个监控,偶尔有几个手机连接,现在直接把K2p路由器与光猫一起放塑料桶里丢二楼楼顶瓦上,塑料桶打了一些孔用来通风,瓦房那丢一个K2无线中继,网速有3M左右,但是白天太阳晒的时候高温数据卡顿,有没有又防水又透气不高温的DIY方案?

网友:
两个百米2组网桥吧,省心省力

网友:
买对便宜网桥就可以了,二手的也行,一大堆。

网友:
买2个5g网桥,直接能跑满你的带宽。哪里折腾得这么辛苦啊。

网友:
网桥确实便宜好用!

网友A:
参考户外基站,用塑料桶+强制散热(加风扇),反正放户外也不用考虑噪音问题,上服务器用的暴力风扇。

塑料桶倒扣过来不要开孔,在盖子上开两个风扇孔,一个吸气一个吹气,风扇要加滤网防虫,定期要检查滤网是否被堵塞。塑料桶周围再围一圈比桶高塑料片用来挡雨水顺着桶边流入风扇孔。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套2个双层,或者换个位置。

网友:
网桥就是为室外使用设计的,用网桥省心省力。一对百米2也就一个K2P的钱,甚至还不到。用5G网桥,效果更好。

网友:
桶内加一个风扇,

网友:
12V风扇一样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不用桶吧,四周密闭,不利于散热   做个小房子,四周用百叶   可防水

网友:
200m太难为路由器了,还是让专业的来吧

网友:
能不能这样,把光猫和电源放屋内,用网线poe供电到路由器,路由器加大散热器散热。就是把路由器弄成网桥的样子

网友:
用网桥省心省力

网友:
像以前烟筒防水样加个隔层

网友B:
农村,光纤随便拉,100M 百元内能搞定,千M稍贵点,稳定得你都忘记它的存在。

网友:
网桥就完全没问题,还比你现在都更好的传输

楼主:
呵呵,今天路过一个店铺免费扫码送礼品,群发了一个广告选了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正方形洗脚盆,刚刚洗脚后随手盖在塑料桶上,发现刚刚好盖上去后四个角有空,不就是烟筒上防水盖盖嘛,用三颗10厘米长的自攻螺丝固定完工,桶底有很多孔能进冷空气,里面的电器发热后热浮出去,就是这样简单粗暴的物理原理解决了防水降温,就是外形有点怪异,现在二个路由器能直接可视,2.4G中继过去能满足一般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户外基站,用塑料桶+强制散热(加风扇),反正放户外也不用考虑噪音问题,上服务器用的暴力风扇。

塑 ...

这个办法好。
支持一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农村,光纤随便拉,100M 百元内能搞定,千M稍贵点,稳定得你都忘记它的存在。 ...

赞同,能拉光纤最好用光纤,一条光纤加一对收发器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