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聊给5年前的古董华硕主板换电容,扫雷彻底不卡了

楼主(2022-10-22):
电容换掉之前的分数

电容换掉之后的分数,处理器和内存分数有较大幅度提升,显卡和硬盘则略有下降,不知道把所有电容都换掉以后还会不会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呢。
核心硬件评测2

wechat_upload1666409181635362dd29fa5
原厂状态主板全貌,除声卡电路部分使用尼吉康音频电容外其它均为富士通定制FP10K黑金电容。

wechat_upload1666409182635362dea3768
富士通定制FP10K黑金电容,淘宝宝售价普遍在5毛钱左右一颗。

wechat_upload1666409184635362e00e25a

wechat_upload1666409185635362e19aacd
之前修小黄鱼矿卡剩下几颗固态都给换上了,一共4颗,一颗富士通FP 超低ESR 270uf 16V、3颗 560UF 7V 黑金刚 PSE 高频低阻。

刚才又跑了一次鲁大爷,得分还是比“打磨”前高。

网友:
固态电容不容易坏吧

网友:
看来效果不错

网友:
换成核电跑分更高

网友:
这性能的主板还需要换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 ,电容不坏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
没有换电容前后的主板图,不知道换了哪些电容?

网友:
概算了一下,不到0.5%的差异,可以视为系统误差导致,和性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

大部分都是固态,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这样的配置飞起来了,羡慕!

网友:
不错又和新的一样了

网友:
应该和电容关系影响不大

网友:
电容对跑分的影响还挺大的

网友:
建议芯片直通220V 或者用电蚊拍上千伏电压供电,可能会有奇效。

网友:
换大容量的电容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