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热风枪调速电路中的4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求指教!

楼主(2022-10-22):
最近想改装一台可调速的气泵,找到了一份调速电路,但是此电路中两个地方看不懂。
第一个是电路右边的4个二极管,不知是起什么作用,如下图红框中的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上图气泵电机上并联的30瓦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记得有的吹风机里也有这个东西,是交流变直流。这个看原理图不像,有请专家解答

网友:
好像是双向可控硅没面世前的常见电路设计

网友:
静等达者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的吹风机里也有这个东西,是交流变直流。这个看原理图不像,有请专家解答 ...

电吹风调速开关上并联的二极管用来半波整流后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看着就像整流

网友B:
红圈内的电路,有点像改善可控硅低电压时触发控制可控硅的,就是电压低一些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内的电路,有点像改善可控硅低电压时触发控制可控硅的,就是电压低一些也能工作 ...

能详细讲解一下运行原理吗?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的全部整流电路?

网友C:
30w电阻应该是气泵电机辅助导通用,电流太小可控硅可能会关闭输出,这边明显是个整流桥,但正负都通过100k接一个端上,而交流输入端接在控制极与地线,难道是可控硅触发电压?我没见过这种调速接法,知识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w电阻应该是气泵电机辅助导通用,电流太小可控硅可能会关闭输出,这边明显是个整流桥,但正负都通过100k ...

我找了张相似的电路,这个电路里只作了简单介绍:本电路可以基本消除开机亮度和回复亮度不一致的滞后效应。
但是具体的工作原理没有讲。

网友:
M币为负了,很多主题看不了,所以来答个题。
可调电阻在调节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相当于悬空了,导致电阻忽大忽小。
D10 D9这两个电阻可以把可控硅的G极电压钳位在比较低的电压。
R19 R18 D8 D7引入负反馈,如果可控硅两端出现比较高的尖峰电压,D8可以抬高C8上电压,相当于减少可调电阻的阻值,使可控硅两端的电压降低。
与R21 R22 C9一样,具有缓冲吸收功能。
欢迎补充。

网友:
30瓦 12欧姆 的电阻估计是个错误?相当于一个烙铁了,可能是指电机30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张相似的电路,这个电路里只作了简单介绍:本电路可以基本消除开机亮度和回复亮度不一致的滞后效 ...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加快电容放电 避免 滞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加快电容放电 避免 滞后吧

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2024-08-03):
保护可控硅的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这4只二极管在此电路中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这4只二极管在此电路中的工作原理吗?

可以啊!其实很简单的,它其实是全桥,输出直流电给可控硅的

网友:
稳定可控硅的触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