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菜水龙头用铜还是不锈钢?

楼主(2022-10-22):
淘宝上看见九牧铜水龙头比不锈钢的便宜,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认为铜的贵

网友:
也许你看到的是假的

网友A:
铜的抗菌但含铅,还是不锈钢好

网友:
铜的含不含铅,还得看选用的原材料和制造工艺吧。并非铜的一定含铅的。

网友:
不锈钢比铜难加工,,楼上说的含铅,不锈钢也不是纯洁的,剂量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的抗菌但含铅,还是不锈钢好

我觉得不锈钢的更好些因为是一体化设计的,铜材质的有些是组装结构的里面是铜外面一层是其他材料。

网友:
铜的时间长了会锈,  不锈钢的好一点。

网友:
推荐不锈钢

网友B:
说真的,不锈钢水龙头的开关芯和铜水龙头的开关芯都是一样用铜的,但是不锈钢的水龙头使用寿命真的比铜的长

网友:
要人长命就选铜的,要水龙头长命就选不锈钢的

网友:
8楼是正解,没有整体都是不锈钢的龙头的

网友:
      还是不要想那么多,自来水路上经过大把几十年前锈迹斑斑的铁管道才到你家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房间里龙头再高级也是一样的水,只要喝的水喝煮饭炒菜的的水用净水器过滤过就得了。

网友:
合格铜龙头含铅不是故意添加的。而是很难去除干净。另外所谓铜龙头含锌量大约在三四成,纯铜(俗称紫铜)机械强度太低了。

网友:
铜或者不锈钢只是外表,要看看阀芯是什么材质。我推荐不锈钢

网友:
我喜欢不锈钢的,家里的全换了

网友:
我家用的都是铜镀外表的

网友(2022-11-24):
买给别人装选铜的,自己用的选不锈钢的

网友:
应该是不锈钢的贵点

网友:
太便宜的估计铜杂质多,有害物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不锈钢水龙头的开关芯和铜水龙头的开关芯都是一样用铜的,但是不锈钢的水龙头使用寿命真的比铜的长 ...

也要看牌子 不是不锈钢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