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野蛮粗暴的方法修理了家里电动牙刷(多图)

楼主(2022-10-22):
       家里很多充电式小电器坏,比如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充电音箱,电蚊拍,都是因为电池原因坏的,专门买电池换又划不来,就用最简单方法吧,买几个18650个电池盒,买鳄鱼夹,和18650电池,18650电池很便宜的,就买3元一个的那种电池,每天用淘宝特价版红包买,就是一块多一个,天天这样买,十几个电池花费不到20元。家里燃气热水器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解决用一号电池问题。电池盒一元一个,电池1.8元一个,这个是最便宜家庭电池解决方案。电动牙刷找不到拆开地方,就拿铁皮剪用力剪开下端一个圈就拆开了,找出电池线焊接上电池盒,装上电池拿橡皮筋捆上电池盒就完成了。不舍得买电池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
电源电压基本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个办法实在简单

网友: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某鱼买个飞利浦的刷柄,很便宜的,你这种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网友:
这种空心杯震动电机的牙刷呀、本来也就10来元一个啊、刷牙效果差、坏了就扔了换好点吧。

网友:
电动牙刷接热水器?

网友:
方法简单粗暴,就算是一次性使用都不心疼

楼主:
     这个电池可以反复充电使用的,可以用到电机烧为止,现在很多小电器很多都是因为电池不行坏掉的,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救回来,那么大容量的电池,可以使用很久才用充电的。可以用这个方法修理小电器,我随便说一下有哪类,电动牙刷,蓝牙音箱,电蚊拍,电动剃须刀,充电小蜜蜂,电子体重秤,LED台灯,凡是USB电压的小电器,都可以外接个电池盒使用。

楼主:
这样用了几天,还是蛮好用的,这样不用担心电池问题,可以随时更换充电使用。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diy很便宜的.